高压电动机绕组接地故障应如何局部修理?

楼主(2017-09-05):
答:高压电动机绕组接地故障按下述方法局部修理。

    如果是上层线棒接地,先割去绑线,焊开连线,顶出槽楔。然后将故障绕组加热,绕组加热可通入电流进行,通电电压不超过15%额定电压,电流不超过额定电流,时间是1520min,加热温度以5060℃为宜。趁热将绕组抬出槽部,避免损伤绝缘。有备用绕组时,可以更换绕组。如无备用绕组,可将拆下的故障绕组的接地点绝缘剥掉,两侧削成锥形坡口,坡口长度与电动机工作电压大小有关,计算公式为

    L=10+(U/200)

式中L——绝缘锥形坡口长度;

    U——电动机工作电压,V

    注意在削绕组绝缘时不要损伤其匝间绝缘和铜线。如果检查铜线烧损,需将同规格导线用银焊焊好,磨平修光,重新包扎匝间绝缘。然后用0.14mm厚的环氧玻璃粉云母带填补,填补应半叠包扎,每包一层均应涂刷绝缘漆。云母带包扎至原来的厚度。云母带包扎层数一般由电动机电压决定,其规定如表3-11所示。

    3-11    定子绕组包扎云母带规定

 电动机额定电压(kV)

 云母带厚度(mm)

    云母带层数

    槽部

    端部

    3.0

    0.14

    6~7

    4~5

    6.0

    0.14

    9~11

    7~9

    10.0

    0.14

    13~15

    11~13

    云母带包扎完后,表面应再包一层玻璃丝带作为保护层,再涂以绝缘漆,经干燥并做耐压试验合格后,再将绕组嵌入槽内,打入槽楔。焊接端部连接头并包扎好绝缘和端部绑线。再做耐压试验,合格后才能组装电动机。

    如果是下层线棒接地,则需先取出一个节距内完好绕组的上层边,然后拆下故障绕组,换上新绕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