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上电有比较大的声音

楼主(2017-09-05):
伺服电机拖动丝杠,在上电运行时,又出现比较大的声音,摸着没有震动,只是电机开始运动就有响声,停止就好了,一般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网友A:
1、控制器的位置增益参数设置过高、比例积分、速度积分防震三要素参数调节不良。2、丝杠间隙过大缺油润滑不好。3、导轨润滑不良,加工件重量过负荷拖动等等因素。伺服电机运行震动响声可以有各种因素造成,也是最难判断的集合了机电的各种因素。

楼主:
位置环、速度换增益、速度换积分等设置过大,一般能感觉到到负载端的震动,在测试频率特性一般也能看出来,但是本次有点反常是感觉不到震动,测试频率特性也正常,但是有比较大的点击声音(听着比伺服电机正常运行的声音要明显大),

引用 网友A:
1、控制器的位置增益参数设置过高、比例积分、速度积分防...

网友B:
学习了,大家好。我是从事注塑机伺服节能改造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位置环、速度换增益、速度换积分等设置过大,一般能感觉到...

如是阐述,应在机械上面找原因,特别是否滚珠碎裂的声音,滚珠的声音不容易反映到运行平稳的现象上。还有罩壳碰擦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