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和S7-1500怎么通讯?

楼主(2017-09-05):
intouch怎么和S7-1500通过dassidirect通讯啊?我使用的是3.0版本,好像都连不上,之前用1.0的可以和300的通讯,是不是软件不对啊,有好用的吗?还有3.0和3.0 SP1是同一个版本吗?

网友A:
用3.0可以通讯的,我已经成功了,就是没有授权,没2隔两个小时就会断。

你要是找到授权,麻烦顺便给我一份,谢谢。

网友B(2021-11-15):
引用 网友A:
用3.0可以通讯的,我已经成功了,就是没有授权,没2隔两个小时就会断。你要是找到授权,麻烦顺便给我一份,谢谢。...



老哥 麻烦问下 是怎么成功的?  我这都是连不上的

网友C(2022-12-21):
3.0的授权有吗  fxd_1984_0@126.com  麻烦给一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用3.0可以通讯的,我已经成功了,就是没有授权,没2隔两个小时就会断。你要是找到授权,麻烦顺便给我一份,谢谢。...

你是怎么通信的?  我这边用 dassidirect2.0,  dassidirect3.0,都试过就是 通信不上。 我用的是 InTouch 2014 与 Advance PLCSIM 通信,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通信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