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知道昆仑通态触摸屏跟产电PLC怎么通讯

楼主(2017-09-05):
哪位大神知道昆仑通态触摸屏跟产电PLC怎么通讯

网友A:
去找昆仑通态触摸屏的资料,上面肯定有写的。

网友B(2017-10-25):
可以简单的连上啊。在设备窗口里面添加通用串口父设备——LG masterK编程口——右键设备属性——设置通讯参数及地址等

网友B:
右键设备,编辑属性,设置变量等参数!

网友C(2018-04-12):
我正要编写一个程序,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