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转速与设定不一致

楼主(2017-09-05):
我们有一台伺服电机,三菱MR-40A的,编码器的分辨率是131072,我想让电机1000脉冲一圈,但是伺服驱动器无法设定这么高位数,我换算后电子齿轮比设定为32768/250,这样PLC发送频率100的脉冲电机驱动器显示并不是设想的转50转每分钟,而是48转每分钟,请问为什么少了2圈?还有我是按1000脉冲一圈设的齿轮比,为什么按倍数除了以后现在成了100脉冲一圈了

楼主:
现在用PLSY K100 K500电机应该转5圈,但是现在只转4圈怎么回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个MR Configurator2  位置控制-改...

 这个法子倒是简单,但是我们没有数据线,现卖一个公司不报销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yinguiyao  下载个MR Co...

可以直接修改PA05与PA21两个参数,就能修改每转脉冲指令脉冲输入数。

网友C:
频率跟分辩率不是一个概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