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磁变频空压机维护的内容及方法

楼主(2017-09-05):
      现在永磁变频空压机已经很普及了,各行业用户众多,面对的问题故障也层出不穷,那么空压机的维护保养就变得相当重要了。对此德蒙空压机提醒,维护保养也要因机器而异,工频空压机的维护保养方法不能原封不动照搬到变频空压机身上——那么永磁变频空压机维护的内容及方法是什么

   永磁变频空压机的维护方法有哪些?

   答:为了确保永磁变频空压机正常运转,延长使用寿命,除定期维护检修外,日常的维护检查非常重要。

   除了用各种仪表测知变频空压机的运转变化外,通常还用看、听、摸的方法来检查。但这三种方法也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联系的,单凭其中一种方法不能检查永磁变频空压机运转情况的好坏。

   【看】——用看的方法,可以看出各传动部分的机件是否松动,各摩擦部分的润滑情况是否良好;各级气缸冷却水和中间冷却器的冷却效率是否良好和冷却水的流动是否畅通;各级气缸和冷却器有否倒气;各连接处有否漏气和漏油;

   【听】——用听的方法,能较正确的判断出变频空压机的运转情况。因为永磁变频空压机运转时,它的响声应是均匀而有节奏的。如果它的响声失去节奏声,而出现了不均匀的杂单和噪音时,即表示永磁变频空压机的内部机件或气缸工作情况有了不正常的变化。

   【摸】——用摸的方法,可知其发热程度。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最好停车检查。在检查运动件摩擦部位时更要注意安全(各级气躲藏出口绝对不能用摸的方法,因为此处温度较高)。同时,也可知其传动部件的振动情况。但是,看、听、摸这三种方法不是孤立的,有时只凭一种方法是无法判断设备工作的情况。因此,我们还必须把观察到的一些材料加以联贯起来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例如:气缸的进口伐漏气,可用摸的方法摸出来,因为进口气伐漏气后,其气缸盖的温度会因漏出的高温气体而升高,但当进口气伐漏气不太大时,就不一定能用摸的方法摸出来。这就要听的方法,才能听出来,或用看的方法从压力表上看出来。因为气伐漏气以后,这级气缸的进气压力升高而其出口压力降低。

   由些可知,在实际操作中能够应用看、听、摸的方法,就能帮助及时和准确的判断出各种不正常现象的原因而及时预防处理。这样可以使事故的发生可能性大大减少。灰尘和杂物油污,不但能污染润滑油,增加机件的磨损和锈蚀,甚至会引起机器的故障。这样会延长机器的使用寿命和能确保机器正常运转。

永磁变频空压机日常维护的内容有哪些?

   答:

   1、认真检查变频空压机各级气缸和运动机件的动作声音根据“听”辨别它的工作情况是否正常,如果发现不正常的声音立即停车检查;

   2、注意各级压力表,储气罐及冷却器上的压力表和润滑油压力表的指示值是否在规定的范围内;

   3、检查冷却水温度、流量是否正常;

   4、检查润滑油供情况,运动机构的润滑系统供油情况(有些永磁变频空压机在机身十字头导轨侧面装有有机玻璃档板,可以直接看到十字头运动及润滑油的供应情况);气缸、填料可用单向伐作放油检查,可以检查注油器向气缸中注油情况;

   5、观察永磁变频空压机机身油池的油面和注油器中的润滑油是否低于刻度线如低时应及时加足(用油尺的须停车检查);

   6、用手感触检查机身曲轴箱十字导轨处吸排气伐盖等处温度是否正常;

   7、注意永磁变频空压机电机的温升、轴承温度和电压表、电流表指示情况是否正常,电流不得超过电动机额定电流,若超过时,要找原因或停车检查;

   额定电流,若超过时,要找原因或停车检查。

   8.经常检查电机内有无杂物甚至导电物体,线圈有否被损坏,定子、转子有否摩擦,否则电动机启动后会使电机烧坏;

   9.若为水冷式变频空压机若断水后不能立即通入水要避免因冷热不均发生气缸裂纹。在冬季停车后要放掉冷却水以免气缸等处冻裂;

   10.检查永磁变频空压机是否振动、地脚螺钉有无松动和脱落现象;

   11.检查压力调节器或负荷调节器,安全伐等是否灵敏;

   12.注意永磁变频空压机和所属设备和环境的卫生;

   13.储气罐、冷却器、油水分离器都要经常放出油水;

   14.所用润滑机要沉淀过滤。冬季与夏季永磁变频空压机油要区别使用。

   俗话说四分看品牌六分靠保养。空压机后期的维护保养是保证变频空压机正常运行的重要因素,选择一个优秀的品牌——诸如德蒙,至少能够保证用户的空压机后期稳定保养,是选择变频空压机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参考标准。

北京空压机:http://www.dreamcomp.com.cn

无油空压机http://www.dreamcomp.cn/wuyouluoganji

螺杆空压机http://www.dreamcomp.cn

空压机http://www.dreamcomp.cn

永磁变频空压机http://www.dreamcomp.cn/bianpinluoganj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