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学习从零开始

楼主(2017-09-06):
有很多在校没学好或是工作中搭末班车的朋友在学习PLC过程中,不知从何入手。在这里,我综合一下自己的建议。
声明:以下观点纯属个人意见,若对你没起到任何作用从而浪费时间,别找我,问你的心去哈!
在这会介绍一些必要的知识点,只要你掌握了,再学习PLC,很多相关联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一、数制和码制
数制即十进制、二进制、十六进制、八进制。
码制即ASCII码、BCD码等等,这些只要稍作了解即可,不必深究。
十进制:从小大到学的,我也不知道什么定义,反正就是0123456879,逢十进一嘛。
二进制:数字电路中的基本工作信号是二进制的数字信号,即0和1这两个基本数字。
8和16进制不必深究了,除非你搞网络通讯要用它来编校验码(网上一般能找到这样的校验程序)。
所以,在这里,要详究的就是十进制与二进制之间的转换了。
这个非常重要,搞不清2进制,你就不知道“定时器为什么最大值是32767”等诸如此类的问题。
二、数据类型
以西门子S7-200系列说例(不同的编程软件,数据类型的长度有细微变化)
数据类型分为:位(Bit)、字节(Byte)、字(Word)、双字(Double Word)、整数(Int)、双整(Double Word)、实数(Float 即浮点数,带小数点的,一定要以小数形式表示,如2.1、1.0)。
我们要知道8位=1字节,2字节=1字(整数),2字(整数)=1双字(双整)=1实数,这三个公式表示各数据间的长度比,某种意义上实数和双字、双整可相等,因为双字和双整不能表示小数,所以某种意义上又不等,但数据长度都是32位。
还有字符串等其它数据类型,因初学者不常用,故不作过多介绍,等你有一定PLC基础后再作了解会更省时间,事半功倍。
三、逻辑代数
逻辑代数又称布尔代数,是研究逻辑电路的数学工具,它为分析和设计逻辑电路提供了理论基础。逻辑代数所研究的内容,是逻辑函数与逻辑变量之间的关系。
逻辑变量和我们中学时代学的数学中的代数一样,可以用A、B、C等字母表示。
逻辑代数就是用以描述逻辑关系,反映逻辑变量运算规律的数学。
打个比方:
1+1=2是我们中学时代学的普通代数
a+b=c是我们现在所要讲的逻辑代数,至于a、b、c具体是什么值不一定。
逻辑代数运算
普通代数运算有加减乘除,在逻辑代数中,一样有它自己的运算方式。
分别是“与”、“或”、“非”。其它运算都是从这三种简单的运算演变而来。
1、与:所有条件都为1时,结果才为1。
2、或:只要有一个条件为1,结果就为1。
3、非:条件与结果总是相反。
逻辑运算其实很简单,上述定义中的“条件”不是0就是1,通常我们把1称作真,0称作假。不是真就是假,不是0就是1。
举例
与运算Y=A·B,也可写成Y=AB
0·0=0 0·1=0 1·0=0 1·1=1
套上面我给的定义,是不是所有条件都为1时,结果才为1?
或运算Y=A+B
0+0=0 0+1=1 1+0=1 1+1=1
套上面我给的定义,是不是只要有一个条件为1,结果就为1?
()非运算Y=

套上面我给的定义,是不是条件与结果总是相反?
还有什么与非、或非、异或、同或之类的运算就好比普通数学里的加减、加乘等不同组合的运算而矣。
与非:

A与B后再进行非运算
或非:

A或B后再进行非运算
异或:

相异为1,相同为0
同或:

相异为0,相同为1
会奇怪吗?PLC是用梯形图表示的,与这些与呀,或呀,非呀的什么有什么关系?
是的,没错,可强大的功能都藏的PLC的语句指令表中,也就类似汇编语言于了,“与或非”不懂的话,很难有更高的设计能力提升空间。
即便是梯形图,一样可以用“与或非”来解读,如下图

`
只不过在西门子中,这个A、B可以代换成I0.0和I0.1,Y代换成Q0.0
而在三菱中,A、B可以代换成X0和X1,Y代换成Y0
你可以用“与或非”的方法验证一下结果,不会有错的
四、真值表
真值表:真值表是将输入逻辑变量的各种可能的取值和相应的函数值排列在一起而组成的表格。

上述各运算的结果我都以真值表的形式画出。
五、波形图
这个可谓必要知识。下图以RS触发器为例,图示一下波形图。
很多复杂的工艺用波形图示意后,编起程来就一目了然了

我解释一下上图的内容:

1、当S从0到1后,即有了一个置位为1的信号,这时结果Q也被置位为1,也就由低电平跳转成高电平。
当R从0到1后,即有了一个复位为0的信号,这时结果Q也被复位为0,也就由高电平跳转成低电平。
2、被复位(置位)后,其结果的状态一直保持到下一个置位(复位)信号。
只要被复位(置位)后,复位(置位)信号的状态将不影响结果。
3、如果是S、R信号同时为1时,则要看是S优先还是R优先,各系列PLC都有相关的优先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