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I/O控制模块

楼主(2017-09-06):
1.网络I/O控制模块

  网络I/O控制模块具有IO控制功能,除了已有的功能外,具备了6个IO控制引脚,6个IO控制引脚都可以作为输入或者输出。是否具有IO控制引脚请打开设备配置对话框,然后点击“更多高级选项”按钮,看到“支持的高级功能”中,看IO控制功能是否打勾的。

  输出时,用户可以通过网络发送命令,将输出引脚置高或者置低。其中“置高”指的是设置为3.3V电平,“置低”为0V电平。输入有两种方式。1)用户通过网络发送命令获取IO口的最新输入状态。此时给计算机返回一个包含有IO口状态的网络数据包。2)输入IO口上的逻辑电平的变化会自动触发向目的计算机发送IO口状态报告。

TCP/IP的I/O模块

图1. 以太网I/O模块

  网络I/O控制模块的IO控制功能的特点:

  1. IO口数量多:具有6个TTL电平IO口。

  2. 同时具备串口转以太网的数据转发通路,该通路和IO控制通路互不影响独立工作。

  3. IO口可作为输入或者输出。

  4. IO口作为输入的时候具备,自动报警功能,类似MCU的中断机制,无需计算机实时查询输入端口状态。

2.继电器控制实例

  如图 1 所示为IO口控制门禁系统锁的实际电路。只要将CON3的3、4接通就可以将门禁打开。这个任务由继电器OMRON G5V-1 5VDC来实现,当X2、X1有电流时,继电器的S1和Y1吸合并导通。IO引脚通过一个NPN的三极管放大电流,可选用9013三极管。

网络IO控制继电器

图1. 网络控制继电器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