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器改造行车案例

楼主(2017-09-06):
原来是用的是6SE70的装置,,由于现在的备件价格以及供货期很长,所以就更换为国产安川的起重专用变频器。更换后的使用很成功,目前没有溜钩的现象,抱闸的动作也比较流畅,,
他的参数存储以及校验模式挺好的,很方便。
复制参数首先需将控制方式改为一直,否则不能复制,,

安川变频器改造行车案例 - xukl1268 - xukl1268的博客

安川变频器改造行车案例 - xukl1268 - xukl1268的博客

安川变频器改造行车案例 - xukl1268 - xukl1268的博客

安川变频器改造行车案例 - xukl1268 - xukl1268的博客

安川变频器改造行车案例 - xukl1268 - xukl1268的博客

安川变频器设定参数
序号参数名称内容出厂设修改值

A1-02控制模式的选择0:无PG V/f 控制         1:带PG V/f 控制               2:无PG 矢量控制                 3                          422

B1-01频率指令选择10:操作器
1:控制回路端子(模拟量输入)
2:MEMOBUS 通信
3:选购卡
4:脉冲序列输入

C1-01加速时间1
10S3

C1-02减速时间1
10S5

D1-01频率指令1用通过o1-03 (频率指令的设定/显示单位)设定的单位来设定频率指令0Hz5

D1-02频率指令2
0Hz17.5

D1-03频率指令3
0Hz25

D1-04频率指令4
0Hz50

H1-03端子S3 的功能选择选择端子S1 ~ S12 的功能。S1默认为正转 S2为反转,S3设定为多段速指令1 S4设定为多段速指令2 S5设定为故障复位S6端子未使用,取消使用243

H1-04端子S4 的功能选择144

H1-05端子S5 的功能选择314

H1-06端子S6 的功能选择4F

H2-01端子M1-M2 的功能闭:输出频率等于或大于“L4-01 + L4-02 设定的检出幅度”05

H3-06端子A3 功能选择直通模式未使用端子时或作为直通模式使用时,请进行该设定。2F

H3-10端子A2 功能选择0F

L1-01电机保护功能选择0: 无效                             1:通用电机的保护       2: 变频器专用电机的保护02

L3-04减速时防止失速功能0: 无效       1: 有效10

L4-01频率检出值L4-01 用来设定要检出的频率(H2-oo = 2、3、4、5)或电机速度。
L4-02 用来设定要检出的频率的检出幅度。

 如果溜钩可将此值稍微增大,,打开抱闸关闭抱闸的频率监测值

L4-02频率检出幅度

N2-01速度反馈检出抑制(AFR)增益
11.5

B1-14相序选择1#3#钩反转,未改电机线,改的参数 2#未改01

     注意以上参数都是在高级程序模式下的,按esc退到开始画面,按上升键选择高级程序模式    再按enter进入  参数修改完毕,按ESC,,到开始,按上升键进入自学习模式

T1-01自学习模式选择0:旋转形自学习1:停止形自学习101

T1-02电机输出功率

T1-03电机额定电压

T1-04电机额定电流

T1-09电机的空载电流

53.5

电机参数设置完毕后,直接按 RUN 按钮启动自学习。。最后将参数由装置存入面板,,1#3#参数是一致的,可以相互拷贝,,2#不一致,,

o3-02读取动作设定0:无效(不许将参数读入操作器)    1:有效01

o3-01拷贝动作选择0:拷贝指令等待
1:读取(将变频器的参数读入LCD 操作器。)
2:拷贝(将LCD 操作器中存储的参数写入变频器)

注意:输出端子开关量用了两个,M1 M2 通过参数H2-01定义,为抱闸打开,   MC与MB为固定的故障输出,,由于本身装置没有24v电源,所以使用了原来6SE70后加的24电源,,三个开关对应三个装置,不允许断电。                                             S1为正转,S2为反转,S3为多段速1,S4为多段速2,S5为故障复位,,在装置的操作器画面上,,有一个校验模式,,就是改变参数的显示,,共有33个参数,包含优化出来改变的电机参数,,以上的参数未列入,可在面板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