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床模具的使用寿命取决于什么?

楼主(2017-09-06):
冲床模具的使用寿命,一般都取决于模具的结构、制作精度、热处理效果,这些都是不可忽视的环节,下面合肥冲床厂家建议你注意一下几点:
    1、在模具进行安装前,要注意检查配件的润滑效果是否良好,还要注意清除表面的灰尘。
    2、按照说明,将模具的转盘安装好,保证其方向凹凸一致。
    3、模具安装完成之后,要检查其底座的螺丝是否有松动的情况出现,如果发现,应立即拧紧。
    4、对于大量生产的模具,最好留有备份,放置以后生产的时候液压冲床,没有样板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