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压机高耗能怎么办,如何解决

楼主(2017-09-06):
    空压机高耗能怎么办,如何解决

    很多企业都受到工业空压机设备高耗能困扰,如何去解决是一个要必须面对的问题。大多数空气压缩机是往复活塞式、旋转叶片或旋转螺杆作为一种用以压缩气体的设备,在其能量转换的做功过程中必定会产生热能。它们是工业生产重要负载,传统空压机的运行特性决定空压机运行时存在较大的能源浪费。

    首先,空压机的高耗能是如何产生的?

    一般传统空压机驱动电机均无转速调节,一般使用气缸上下限压力检测来启停电机工作或是加装离合器达到相对恒定压力控制,通常对起停次数都有所规定,如200KW以上的电机一般每小时起停不宜超过4次,且空压机启动时有6-7倍的冲击电流,冲击电网和机械负载;空压机在卸载时压缩电机所做的全是无用功;加载时上升的压力都是不必要的,因为加载压力设定就是最低需求压力。

    这是能量浪费的主要缘由,现在我们该怎样解决其高能耗?

    当然完全解决是不可能的,我们可以通过办法减少,常见的方法有以下几种:

    1、节能改造,通用的办法是安装变频器。一是通过调压软启动,使的压缩机启动电流大幅度降低,避免压缩机启动时,启动电流过大对设备造成的冲击和损害;根据用户压缩空气的需求量,精确匹配出电机功率避免浪费,达到节电的效果。同时压力稳定也可使用气设备生产工艺得到保证,十分有利于企业产品质量的控制。

    另外,还通过节能设备的变频器调节电机在一个最佳转速运行,从而调节电机的功率,使电动机及设备运行始终保持在最佳的经济当量,达到电动机节电运行的目的。

    2、采用两级压缩的的机型。什么是两级压缩,其压缩过程为自然空气通过空气过滤器进入第一级压缩,在压缩腔与少量润滑油混合,同时将混合气体压缩到级间压力。压缩后的气体进入冷却通道,与大量油雾接触,从而大大降低了温度。降温后的压缩气体进入第二级转子,进行二级压缩,被压缩到最终排气压力。最后通过排气法兰排出压缩机,完成整个压缩过程。

    由于空气压缩机是一个能耗很大的通用机械,所以,对用气量大、长期连续运行的用户,应优先考虑采用节能型两级压缩螺杆空压机。

    3、采用永磁变频空压机。变频空压机是指安装变频器的空压机,而永磁变频空压机从主机上就采用了伺服永磁变频同步电机,以德蒙永磁变频空压机为例:

    德蒙永磁电机采用高性能永磁钢体,比普通三相异步电机综合节能可多达50%

    根据实验测试所得数据,按年平均运行时间8000小时计算:德蒙永磁变频螺杆压缩机比一般普通螺杆压缩机年节电:570000-390000=180000kw.

    与普通的变频螺杆压缩机相比,变频范围更大,为25-100%,电机效率更高,节能空间可多达35%。

    根据实验测试所得数据,按年平均运行时间8000小时计算:德蒙永磁变频螺杆空气压缩机比一般外挂变频器螺杆空气压缩机年节电:

    480000-390000=90000kw.

    永磁变频空压机的优势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1、降低损耗,提高了电网质量和供电效率。

    2、延长电动机的使用寿命软起动,起动平滑无冲击。

    3、运行成本降低。

    4、简单、方便。

    5、降低了设备噪音。

    6、提高运行的稳定性。

    因此从长远的角度看,选择永磁变频频空压机能够有效的缓解使用工频空压机时存在的高能耗问题,也是当今市场上永磁变频空压机成为主流机型的重要原因。

北京空压机:http://www.dreamcomp.com.cn

无油空压机http://www.dreamcomp.cn/wuyouluoganji

二级压缩空压机http://www.dreamcomp.cn/bianpinluoganji

空压机http://www.dreamcomp.cn

变频空压机http://www.dreamcomp.cn/bianpinluoganj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