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街流量计精度不准的原因解析及处理方法

楼主(2017-09-06):
        LUGB涡街流量计是基于卡曼涡街原理,主要表现为在流动的流体中设置非流线型旋涡发生体(阻流体),从旋涡发生体两侧交替产生两列有规则的旋涡。广泛适用于石油、化工、冶金、热力、纺织、造纸等行业对过热蒸汽、饱和蒸汽、压缩空气和一般气体、水和液体的计量和控制。关于涡街流量计测量精度不准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选型方面的问题

        实际选型应选择尽可能小的口径,以提高测量精度,例如,一条涡街管线设计上供几个设备使用,由于工艺部分设备有时候不使用,造成目前实际使用流量减小,实际使用造成原设计选型口径过大,相当于提高了可测的流量下限,工艺管道小流量时指示无法保证,流量大时还可以使用,因为如果要重新改造有时候难度太大,工艺条件的变动只是临时的。可结合参数的重新整定以提高指示准确度。

2、涡街流量计旋涡发生体迎流面堆积的影响

        如果被测流体中存在黏性颗粒,便可能会逐渐堆积在旋涡发生体迎流面上,使其几何形状和尺寸发生变化,因而流量系数也相应变化,因此在使用中要注意清理。

3、温度对测量的影响

        温度变化对测量体几何尺寸变化的影响有两部分组成,一是旋涡发生体宽度发生变化引起的;另一个是管道内径变化引起的。消除此影响一般是对K系数进行修正。目前一些厂家的流量计已对温度的影响在软件中进行固定温度修正和实时温度修正。

4、涡街流量计配管内径与流量计内径不一致造成的影响

5、参数整定方向的原因

        产品参数错误导致仪表指示有误。参数错误使得二次仪表满度频率计算错误,满度频率相差不多的使得指示长期不准,实际满度频率大于计算的满度频率使得指示大范围波动,无法读数,而资料上参数的不一致性又影响了参数的最终确定,最终通过重新标定结合相互比较确定了参数,解决了此类问题。

6、安装方面的问题

         主要是涡街流量计传感器前面的直管段长度不够,则影响测量精度,例如:传感器前面直管段明显不足,由于有些流量计不用于计量,仅仅用于控制,故目前的精度可以使用相当于降级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