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工串口变量赋值求助

楼主(2017-09-06):
刘工

   麻烦请问下G卡通过串口变量赋值的相关问题 我的程序如下

   #A

   AC100

   DC100

   SP100

   PAX

   BGA

   EN

  我执行回零程序后,将变量X的值,通过X=1000的形式赋予,然后再通过BP指令烧录程序。

  我的问题:1、当我断电重启G卡后读到的X的值变成了0,为什么BP后没有断电保存上一次X的值,是否BP只能断电保存程序,无法保存变量值,如果可以保存变量值,那么BP与BV\BN的区别何在

                  2、我这个在变量赋值是不是属于覆盖式的当我这一次重新对变量赋值后,上一次的值自动被清除覆盖了,我需不需要对变量进行定时清零

                  3、是否X与G卡内的某些操作数或者指令重复,导致无法断电保存

以上 谢谢刘工了

网友A:
1、当我断电重启G卡后读到的X的值变成了0,为什么BP后没有断电保存上一次X的值,是否BP只能断电保存程序,无法保存变量值,

是的

那么BP与BV\BN的区别何在

BP用于保存下载的程序

BV用于保存用户的变量

BN用于保存设置的参数

2、我这个在变量赋值是不是属于覆盖式的当我这一次重新对变量赋值后,上一次的值自动被清除覆盖了,

当然

3、是否X与G卡内的某些操作数或者指令重复,导致无法断电保存

不是,而是因为你哦年没有使用BV指令。顺便说一下,变量名不要与系统的指令重合,这只是个推荐,不是强制要求。实际上您用指令的拼写直接当作变量名也不会报错,只是要您自己使用的时候要区分清楚,GALIL什么时候把这个字母组合当作指令,什么时候当作变量。如果用户程序比较复杂,变量比较多的话,我会建议用户变量名称用小写字母。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当我断电重启G卡后读到的X的值变成了0,为什么BP...

明白了 谢谢刘工

网友B(2018-07-06):
谢谢楼主!在攒积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