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伺服马达好坏的方法

楼主(2017-09-06):
有2个简单的判断伺服马达好坏的方法:

将伺服马达电源线任意两端短接,此时手动旋转马达,会明显感觉到转不动受到阻力; 再将另外两端短接,手动旋转马达,也会明显感觉到转不动受到阻力; 可以判断该马达的线圈正常;

如果选用万用表量的话也是一样的,用根据马达工作电压选择交流档量程测量旋转时的电压,如果电压有变化而且是在额定电压范围内,可以判断伺服马达线圈正常;

至于编码器的测量需要接上5V电源测量反馈脉冲波形,可以初步判断编码器的工作与否; 如果接上驱动器试机有报警那需要看实际情况判断是驱动器或者马达问题。

1.不用伺服驱动器,没有特别好的办法,可以用万用表两两测量一下相间的电阻,应该大致相等。如果手头有可调电压的直流电源,那么把电压调到10几伏,正极接电机一相,负极接剩下的两相,那么伺服电机应该会转至一个固定的角度。类似的,换一相接正极,电机应该会转至另外一个固定的角度。电压具体多少伏合适从低往高逐渐尝试。 2.给编码器供上电(供电电压要符合编码器要求),用手转动电机,同时用示波器看A.B.Z的波形,有脉冲一般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