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越信兼容西门子S7-200plc波特率设置

楼主(2017-09-07):
一台奥越信兼容西门子S7-200 CPU224CN,准备和smart700触摸屏进行通信。我用winccflexible2008来组态,为了保持通信参数一致,需要先在用micro-win编写PLC程序时,将系统块中的通信端口波特率设置为187.5kbps,然后用这种波特率将程 序下载到PLC中
1、建议应用西门子原装编程电缆
2、S7-200CPU的通信口最低通信速率可设为19.2K,最高187.5K。
3、smart700触摸屏与 S7-200 的通讯是在 Wincc flexible 的连接里面设置,波特率、站址要与 S7-200 系统块里的设置一样。
1 将CPU打到STOP位置试试
2 关闭所有的软件,尤其是占用通讯口的软件,只保留200PLC编程软件。
3 要与西门子最新推出的 S7-200 CN CPU 正常通信,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使用编程软件 STEP 7-Micro/WIN V4.0 SP3 以上版
将编程软件的工作环境设置为中文状态。
如果不满足上述条件,会在下载通信时遇到 82 号错误。如果已经满足上述条件而仍然遇到错误,请检查是否其他原因。
4 使用原装USB/PPI电缆,需要将编程软件升级到当前发布的最新版本,并且在设置PG/PC接口的时候要选择USB,非原装USB电缆需要正确选择COM口(电脑-属性-硬件-设备管理器-端口)
5 在“Set PG/PC”通信属性时,COM口的符号前为什么会有一个星号“*”?COM口前面的星号说明它被其他软件占用,Micro/WIN不能使用。
6 非原装USB电缆实际上是COM电缆,是USB-COM电缆加上COM电缆,所以设置应该根据COM口来设置。
7 安装了USB-COM驱动后,一定要将电缆重新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