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护套线?及护套线施工布线教学

楼主(2017-09-07):
护套线是一种具有塑料护层的双芯或多芯绝缘导线,其外形如下右图所示,它具有防潮、耐酸和防腐蚀等性能,护套线可直接敷设在空心楼板内和建筑物的表面,用线卡作为导线的支持物,护套线敷设的施工方法简单,线路整齐美观、造价低廉,目前已逐渐代替夹板,槽板和瓷瓶在建筑物内表面的明设线路,并广泛用于电气照明及其它配电线路,但护套线不宜直接埋人抹灰层内暗配敷设,并不得在室外露天场所明配敷设。在了解了什么是护套线之后,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护套线的配线工作:

准备工作

护套线护套线敷设的定位,划线以及埋设保护管等准备工作,均与前几节课所述的方法相同,只是护套线支持点的间距应为15厘米至20厘米,其它各种情况的固定距离为5到10厘米,如下图所示为护套线支撑点的位置示意图。

固定线卡:在有抹灰层的墙上或木结构上,可用小水泥钉直接将线卡钉牢(勿使钉帽突出,以免划伤导线外护套),在混凝土或钢结构上敷设护套线时,可采用环氧树脂粘铝线卡,其方法与粘接夹板相同。

敷设护套线

放线:放线工作是保证护套线敷设质量的重要环节,因此导线不能拉乱,不可使导线扭曲,在放线时需两人合作,一人把整盘线套人双手中,另一人将线头向前直拉,放出的导线不得在地上拖拉,以免损伤护套 层,如线路较短,为便于施工,可按实际长度并留有一定的余量,将导线剪断。

护套线的敷设收紧方法

直敷:为使线路整齐美观,须将导线敷得横平竖直,敷设时,一手持导线,另一手将导线固定在线卡上, 如上图(A)所示,如线路较长或有数根护套线平行敷设时,可先用夹板将收紧的护套线夹入夹板中临时固定,如上图(B)所示,然后将导线逐根扭平扎紧,最后用手或木锤将线轻轻拍平,使其与墙面紧贴,垂直敷设时,为便于操作,应自上而下进行。

线卡夹持护套线的操作线卡夹持护套线的操作如下图所示(如果是带钢钉线卡则直接压线装订即可),敷设中应边操作边检查,及时纠正偏斜扭曲。

弯敷:护套线在同一墙面转弯时,必须保持相应垂直,弯曲导线要均匀,弯曲半径不应小于护套线规格的3~6倍。

注意事项

  1. 室内使用塑料护套线配线时,其截面规定铜芯不得小于0.5mm²,铝芯不得小于1.5mm²,室外使用塑料护套线配线时,其截面规定,铜芯不得小于1.0mm²,铝芯不得小于2.5mm²;

  2. 塑料护套线不可在线路上直接连接,可通过瓷接头、接线盒或借用其它电器的接线桩来连接线头接线;

  3. 护套线穿墙壁和楼板时〈或在容易受机械损伤的场所),应穿保护管,其突出墙面距离约3至10mm;

  4. 护套线与各种管道紧贴交叉时,也应加装保护管;

  5. 当护套线直接暗设在空心楼板孔内时,应将孔内清除干净,孔中间的导线不允许有接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