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在带电作业时,该如何断电接线?

楼主(2017-09-07):
电工在带电作业时,先断火线,后断零线。接线时相反,先接零线后接火线。

当有用电电器负载的请况下,不管先接火线还是零线都会产生电弧的,用电器的功率越大产生的电弧越大,一般不带负载带电作业,小负载在做好防护工作的条件下才能工作,大负载想做那电弧都不让你做。还有一点,一带负载,就会产生电流,所以在有电流的情况下,带电作业是非常危险的。但当有些情况下(小电流),又必须带电作业呢?必须做到“先把两个线头碰上(接触),然后才能接线(作业),要不就会产生电流(电弧),这时要是不注意,两只手全部接触导线的情况,就会产生电击人的危险发生。

  • 接线时先接零线,后接火线,不可有负载工作——如果先接火线,火线可以通过负载(如灯泡),传递到零线。

  • 断线时先断火线,后断零线,不可有负载工作——如果先断零线,火线可以通过负载(如灯泡),传递到零线。

  • 接插座时,插座只要没带负载(如家用电器),你随便接哪一根都行。记住左零右火(对自己负责,对家庭负责)。

  • 最好在回路中安装开关,先切断电源,如果实在不行,一定要先断开或关闭所有电器,确保回路中没有用电设备。

  • 带上绝缘手套,穿皮鞋,布鞋这样的绝缘鞋。

  • 干活时,非必要必须先切断火线。对自己负责!

网友A:
嗯嗯,是的

网友B:
这样的电工有哪个企业敢用他?

网友C:
带电作业...还是不要了,安全这个事,来不得半点马虎

网友D(2017-10-22):
我们企业老大就是250,没有电工证,带电作业。

网友E:
谢谢,受教了。安全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