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5.8恢复5.5的文件

楼主(2017-09-07):
请问,我现在用ifix5.8恢复ifix5.5的文件,恢复后一直启动不了工作台,提示126错误,以及无法装载BTK_DAX.DLL!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2019-04-22):
不能直接将原有5.5项目文件复制到新的Proficy iFIX下,只需要复制pic下的画面文件、PBD下的数据库文件,还有local下的scu文件。。。

网友B(2020-01-23):
不能直接将原有5.5项目文件复制到新的Proficy iFIX下

网友C(2022-02-15):
先用5.5恢复5.5文件   再将5.5升级成5.8

网友D(2022-07-04):
看一下低版本升级高版本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