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机械15年经验总结!这些错误你犯过么?

楼主(2017-09-07):
 1、不能正确判断分析故障,盲目大拆大卸的现象司空见惯
  一些维修人员由于对工程机械结构、原理不清楚,不认真分析故障原因,不能准确判断故障部位,凭着“大概、差不多”的思想盲目对机械大拆大卸,结果不但原故障未排除,而且由于维修技能和工艺较差,又出现新的问题。因此,当机械出现故障后,要通过检测设备进行检测,如无检测设备,可通过“问、看、查、试”等传统的故障判断方法和手段,结合工程机械的结构和工作原理,确定最可能发生故障的部位。在判定工程机械故障时,一般常用“排除法”和“比较法”,按照从简单到复杂、先外表后内部、先总成再部件的顺序进行,切忌“不问青红皂白,盲目大拆大卸”。

2、盲目更换零部件,一味“换件修理”的现象不同程度地存在
  工程机械故障的判断和排除相对困难一些,有些维修人员一贯采用换件试验的方法,不论大件小件,只要认为可能是导致故障的零部件,一个一个更换试验,结果非但故障没排除,且把不该更换的零部件随意更换了,增加了消费者的开支。还有些故障零部件完全可以通过修理恢复其技术性能,不需要复杂修理工艺即可修复,但维修人员却要求用户更换新件,一味采取“换件修理”的方法,造成严重的浪费。上述盲目换件试验和一味更换可修复零件的做法在一些修理单位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在维修时,应根据故障现象认真分析判断故障原因及部位,对能修复的零部件要采取修理的方法恢复技术性能,杜绝盲目更换零部件的做法。

  3、不检查新件质量,装配后出现故障的问题比较常见
  在更换配件前,有些维修人员对新配件不做技术检查,拿来后直接安装到工程机械上,这种做法是不科学的。目前市场上出售的零配件质量良莠不均,一些假冒伪劣配件鱼目混珠;还有一些配件由于库存时间过长,性能发生变化,如不经检测,装配后常常引起故障的发生。在更换新配件前一定要进行必要的检查测试,检测包括外观及性能测试,确保新配件无故障,杜绝其引起的不必要麻烦。

4、不注意配件型号,配件代用或错用的现象较普遍
  在维修工程机械时,配件代用或错用的现象仍然较普遍,有些配件应急代用是可行的,但长时间使用却有害无益,影响机械的安全和技术性能。有些维修人员对机械结构、原理了解较少,很多零配件型号不符,但却认为只要能装上就行,不考虑能否发挥机械的技术性能。因此在维修工程机械时,应尽量使用原装型号的配件,不可用其它型号配件代用,更不能错用。

5、不重视螺栓的选用,螺栓使用混乱的现象较突出
  在维修工程机械时,乱用螺栓的现象还比较突出,因螺栓性能、质量不符合技术要求,导致维修后机械故障频出。工程机械使用的专用螺栓,如传动轴螺栓、缸盖螺栓、连杆螺栓、飞轮螺栓、喷油器固定螺栓等是用特殊材质经过特殊加工制成的,其强度大、抗剪切力强,确保联接、固定可靠。实际维修作业中,有些维修人员发现这些螺栓损坏或缺失时,一时找不到标准螺栓,有的随意取来其它螺栓代替,有的自行加工代用,这些螺栓因材质差或加工工艺不合格,给工程机械的后期使用留下故障隐患。有些部位需用“小螺距”的“细扣自紧”螺栓、铜螺栓、镀铜螺栓,却使用普通螺栓代替,导致出现螺栓自行松脱、拆卸困难等现象;有些螺栓经使用后会出现拉伸、变形等缺陷,有些技术要求规定拆装几次后必须换新的螺栓,因维修人员不了解这些情况,多次重复使用不合格的螺栓,也易导致机械故障或事故的发生。因此,在维修工程机械时,当螺栓损坏或丢失要及时更换符合要求的螺栓,切忌乱用螺栓。

6、螺栓拧紧方法不当的情况较严重
  工程机械各部位固定或联接螺栓多数有拧紧力矩要求,如喷油器固定螺栓、缸盖螺栓、连杆螺栓、飞轮螺栓等,有些规定了拧紧力矩,有些规定了拧紧角度,同时还规定了拧紧顺序。一些维修人员,认为拧紧螺栓谁都会做,无关紧要,不按规定力矩及顺序拧紧(有的根本不了解有拧紧力矩和顺序要求),不使用扭力(公斤)扳手,或随意使用加力杆,凭感觉拧紧,导致拧紧力矩相差很大。力矩不足,螺栓易发生松脱,导致冲坏气缸衬垫、轴瓦松动、漏油、漏气;力矩过大,螺栓易拉伸变形,甚至断裂,有时还会损坏螺纹孔,影响了修理质量。因此,在维修工程机械时,一定要按规定力矩和顺序拧紧螺栓,防止因螺栓拧紧力矩过大、过小或顺序不当而导致机械发生故障。

  7、不注意检测零部件配合间隙的现象为数不少
  柴油机活塞与缸套配合间隙、活塞环“三隙”、活塞顶隙、气门间隙、柱塞余隙、制动蹄片间隙、主从动齿轮啮合间隙、轴承轴向和径向间隙、气门杆与气门导管配合间隙等,各类机型都有严格的要求,在维修时必须进行测量,对不符合间隙要求的零部件要进行调整或更换。实际维修工作中,不测量配合间隙而盲目装配零部件的现象为数不少,导致轴承早期磨损或烧蚀、柴油机烧机油、起动困难或爆燃、活塞环折断、机件撞击、漏油、漏气等故障,有时甚至会因零部件配合间隙不当,导致机械严重损坏事故的发生。

8、不成对、成套更换偶件或组件的情况也不少见
  工程机械上有很多偶件,如柴油机燃油系统的柱塞副、出油阀副、喷油嘴针阀副偶件;驱动桥主减速器内的主、从动齿轮;液压操纵阀中的阀块与阀杆;全液压转向器中的阀芯与阀套等,这些配合偶件在工厂制造时经过特殊加工,成对研磨而成,配合十分精密,在使用的寿命期内始终成对使用,切不可互换;一些相互配合组件,如活塞与缸套、轴瓦与轴颈、气门与气门座、连杆大头瓦盖与杆身等,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使用,相对配合较好,在维修时,也应注意成对装配,不要弄串;柴油机连杆、活塞、风扇皮带、高压油管、挖掘机中央回转接头油封、推土机主离合器胶布节等,这些一台机械同时使用一套的配件,发生损坏一定要成套更换,否则由于配件质量差别大、新旧程度不同、长短尺寸不一,会导致柴油机运转不稳、液压系统漏油、载荷集中现象严重、更换的配件易早期损坏等。在实际维修工作中,有人为了减少开支、有人不了解技术要求,不成对或成套更换上述零部件的情况还不少见,降低了工程机械的维修质量,缩短了机件寿命,增加了故障发生的可能性,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9、装配时零部件装反的情况时有发生
  在维修工程机械时,一些零部件装配有着严格的方向要求,只有正确安装,才能保证零部件正常工作。有些零部件外部特征不明显,正反都可以安装,在实际工作中时常出现装反的情况,导致零件早期损坏、机械不能正常工作、工程机械损坏事故等。

  如发动机气缸衬垫、不等距气门弹簧(如F6L912柴油机)、发动机活塞、活塞环、风扇叶片、齿轮油泵侧板、骨架油封、止推垫圈、止推轴承、止推垫片、挡油圈、喷油泵柱塞、离合器摩擦片盘毂、传动轴万向节等,这些零部件在安装时,如不了解结构及安装注意事项,最易装反,致使装配后工作不正常,导致工程机械故障的发生。因此,维修人员在装配零部件时,一定要掌握零部件的结构及安装方向要求,不可想当然盲目安装。

  10、维修方法不正规,“治标不治本”
  在维修工程机械时,一些维修人员不采取正确的维修方法,认为应急措施是万能的,以“应急”代“维修”,“治标不治本”的现象还很多。如经常遇到的“以焊代修”,就是一例,一些部件本可进行修理,但有些维修人员图省事,却常采用“焊死”的方法。液压油缸耳环和油缸活塞杆联接螺纹损坏后,用直接焊接的方法,致使油缸油封损坏后无法更换,漏油严重;当发现工作装置动作缓慢或转向困难时,不查故障原因,盲目调高系统的工作压力,导致系统压力过高,易损坏油封、管路、液压元件等;为了使柴油机“有劲”,人为调大喷油泵的供油量和调高喷油器喷油压力。这些不正规的维修方法只能应急,却不可长期使用,必须从根本上查出故障原因,采取正规的维修方法排除故障,应引起维修人员的注意。

 11、垫片使用不规范,随意使用的现象仍然存在
  工程机械零部件配合面间使用的垫片种类很多,常用的有石棉垫、橡胶垫、纸板垫、软木垫、毛毡垫、有色金属垫(铜垫、铝垫)、铜皮(钢皮)石棉垫、绝缘垫、弹簧垫、平垫等。一些用来防止零部件配合面间漏油、漏水、漏气、漏电,一些起紧固防松作用。每一类垫片使用的时机和场合有不同的规定和要求,在维修工程机械时,垫片使用不规范甚至乱用的现象还比较严重,导致配合面间经常发生泄漏,螺栓、螺母自行松动、松脱,影响工程机械的正常使用。如发动机气缸垫过厚,导致压缩比降低,发动机起动困难;喷油器与气缸盖配合面间使用铜垫片,如使用石棉垫代替,易使喷油器散热不良发生烧蚀;柴油机输油泵和喷油泵结合面间垫片过厚,导致输油量及输油压力不足,柴油机功率下降;如漏装弹簧垫、锁紧垫、密封垫,致使接合不紧,易发生松动或漏油等现象;因垫片中间有孔而忘记开孔导致油道、水道堵塞,发动机烧瓦抱轴、水箱开锅的现象也经常发生。在此提醒广大维修人员维修工程机械时,切记“垫片虽小用处大”。

  12、“小件”好坏不重视,因“小”失“大”导致故障增加
  在维修作业时,一些维修人员往往只重视喷油泵、输油泵、活塞、缸套、活塞环、液压油泵、操纵阀、制动、转向系统等零部件的维护,却忽视了对滤清器、溢流阀、各类仪表等“小件”的保养,他们认为这些“小件”不影响机械的工作,即使损坏也无关紧要,只要机械能动就凑合着用,孰不知,正是这些“小件”缺乏维护,导致机械发生早期磨损,缩短使用寿命。如工程机械使用的柴油滤清器、机油滤清器、空气滤清器、液压油滤清器、水温表、油温表、油压表、感应塞、传感器、报警器、预热塞、油液滤网、水箱盖、油箱盖、加机油口盖、黄油嘴、储气筒放污开关、蓄电池箱、喷油器回油接头、开口销、风扇导风罩、传动轴螺栓锁片等,这些“小件”是工程机械正常工作及维护保养必不可少的,对延长机械的使用寿命至关重要,在维修作业时,如不注意维护保养,常会“因小失大”,导致工程机械故障的发生。

  13、维修禁忌忘脑后,隐性故障频繁出
  维修工程机械时,有些维修人员不了解维修中应注意的一些问题,导致拆装中经常出现“习惯性”的错误,影响机械的维修质量。如热车拆装发动机气缸盖,易导致缸盖变形裂纹;安装活塞销时,不加热活塞而直接把活塞销打入销孔内,导致活塞变形量增大,椭圆度增加;曲轴主轴瓦或连杆瓦背加铜垫或纸垫,易堵塞油道,导致烧瓦抱轴事故;在维修柴油机时过量刮削轴瓦,轴瓦表面的减摩合金层被刮掉,导致轴瓦钢背与曲轴直接摩擦发生早期磨损;拆卸轴承、皮带轮等过盈配合零部件时不使用拉力器,硬打硬敲,易导致零部件变形或损坏;启封新活塞、缸套、喷油嘴偶件、柱塞偶件等零件时,用火烧零件表面封存的油质或腊质,使零件性能发生变化,不利于零件的使用。

  14、零件除污、清洗不彻底,早损、腐蚀常发生
  维修工程机械时,正确清除零部件表面的油污、杂质对提高修理质量,延长机械使用寿命有着重要意义。由于不注意加强零件的清洗、清洗剂选用不合理、清洗方法不当等,导致零部件早期磨损、腐蚀性损坏的现象,在一些修理单位还时有发生。如不彻底清除缸套台阶、活塞环槽内积炭、螺栓孔内杂物、液压元件内砂粒,导致螺栓扭矩不足、活塞环易折断、缸垫烧蚀、液压元件早期磨损。

  在大修工程机械时,不注意清除柴油滤清器、机油滤清器、液压油滤清器、柴油机水套、散热器表面、润滑油油道等处积存的油污或杂质,使维修工作不彻底,减少工程机械无故障运行时间。修理人员在清洗零部件时,一要正确选用清洗剂。对各种零部件的清洗,应根据它们对清洁度的不同要求,正确选用不同的清洗剂;二要防止零部件腐蚀、生锈。为确保零部件质量,应防止零部件腐蚀生锈,尤其对精密零部件更不允许有任何程度的腐蚀或生锈。因此在清洗时,不可用碱性清洗剂(特别是强碱清洗剂)清洗铝合金类零部件(如铝合金气缸盖等),更不可用强酸清洗剂清洗铜类零部件(如节温器主阀),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机件的腐蚀;三是不同零部件应分类清洗。铝合金类零部件、铜类零部件不宜放在碱性或酸性清洗剂中一道清洗,橡胶类零部件不宜和其它钢铁类零件放在汽、柴油及酸、碱性清洗剂中一起清洗。

你们在机械维修时,都会遇到哪些问题?欢迎留言进行交流

-End-

网友A:
很全面,很好,值得学习,和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