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CC、PLC、仪表之间的自由口通讯

楼主(2017-09-07):
我目前在做一个项目,使用西门子1200的PLC,与下面20个仪表通讯(仪表为RS485方式,自由口协议),我想使用WINCC通过PLC与仪表通讯,请问各位大神,应该怎么做

目前的情况:PLC与仪表之间的点对点通讯正常。

我做过的尝试:

在WINCC里写C语言脚本函数,新建一个BUTTON,当BUTTON按下时,调用该函数,问题是通讯的时候需要调用数组,而WINCC里只能定义结构体变量。两者相互赋值和调用时不知道怎么用,感觉我的用法占用了很多资源,导致WINCC运行不畅,测试结果与实际情况不一致

一次通讯最大长度为600字节。

新人真心求教,谢谢大家!!

网友A:
wincc设置通讯方式   创建变量管理   画图调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cc设置通讯方式   创建变量管理   画图调用...

你好,这种办法我尝试了,也成功了,办法如下:

PLC中新建接收和发送数据的数组,与WINCC中关联,通过WINCC中的C脚本改变PLC中发送数组的内容,并且触发PTP_Send进行发送

但是新的问题也出现了:

在对接收到的数据进行解析时,发现WINCC上更新的数据太慢,PLC中数据变化挺快的,但是在WINCC的C脚本中,对接收数据解析时和显示时,有延时,做不了实时通讯

我想用MSComm控件尝试一下,还没成功,你有这方面经验吗

网友B(2017-11-02):
这不就是个PLC自由口通讯,实现和仪表的数据通讯,然后触摸屏和PLC之间实现读取和写入数据的简单例子么,有这么多问题?还有wincc变量管理中,数据刷新周期是毫秒级的,不能满足你的要求?另外,为什么使用脚本呢?

网友B:
还有你要求一次传输数据量达600个字节!!什么PLC能实现这种要求?300.400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