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光电开关问题

楼主(2017-09-07):
各位大师:

    您们好!请问我用AC220V两线制光电开关控制欧姆龙220V继电器线圈时,光电开关老是容易坏,是什么原因,还是选型问题,有没有好的品牌推荐,谢谢!

网友A:
你应该光电开关直接控制一个小继电器,然后再使用这个继电器的触点,这样要好点

网友B:
通过光电开关的电流过大,可以选小一点的继电器或换个大功率的光电开关!

网友C:
要用继电器隔离一下的

楼主:
光电开关是M18大的,控制的是欧姆龙LY2NJ小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