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直流电源负端对地有-24V直流电压

楼主(2017-09-07):
24V直流电源负端对地有-24V直流电压,我能否对负端进行接地,如果接地会有什么后果?

网友A:
这话问的很有意思:负端对地有-24V直流电压,我能否对负端进行接地,如果接地会有什么后果?

24V不经负载直接接地你这样操作那不就是短路吗,后果就是把电源烧毁呗

还有测量时表笔接反了吧,调换位置就是+24V了

楼主:
今天大胆的将电源输出负端与地线相连,第一台接地的时候 与地之间的火花不是很明显,接上之后正端与地之间的电压变为+24V。另一台接的时候火花较大,这个能跟我用的是两台电源并联有关系。

就是搞不懂为啥接地之后正端的电压就从0V升到了24V。

网友B:
线路上有故障吧?

网友C:
不能,标准直流电源系统+极接地,所以测量电压是正常的!再把-极接地岂不是直接短路了。从0V升到24V是将地作为负载了,而电源处在过电流截止过载保护。这套电源是冗余不停电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标准直流电源系统+极接地,所以测量电压是正常的!再把-极接地岂不是直接短路了。从0V升到24V是将地作为负载了,而电源处在过电流截止过载保护。这套电源是冗余不停电电源。

可是我接地了也没事啊,最让我搞不懂的是接地后正端对地电压就升上去了。

网友C(2017-10-16):
首先开关电源设计的时候是设计成过载电流保护,因为中间的模块匹配均衡两电源作用,在其匹配电路中配有限流电阻其作用均衡两电源电压。所以当你将-极接地,+、-两极都处于接地状态,电源处于过电流保护状态,电压几乎都落在了输出限流电阻上。因为两端接地与接地的介质是有电阻的此时的接地体介质电阻就不能忽略了,实际+极输出还是+极-极输出还是-极,从+输出端到-输出端中间的一段介质电阻呈现正常的+、-两极,因为电源有过流保护所以电源不会发生损毁电源的故障发生,呈现完全正常的+、-两极正向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