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伺服电机不转

楼主(2017-09-07):
PLC控制的伺服电机不运转,Y0,Y0输入脉冲有反应,电机就是不转

BB模式下,手动调节,JOG下电机是可以运转的

请问有没有大神知道是怎么回事?

PLC与驱动器连接线,P- D- P+24V D+24V S11 +24V COM 都已连接,线路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最关键的是昨天还能运行!

也就改了一下PLC程序,还试了一下,没有问题,今天开机就无法运转,搞了一天,看了说明书,都没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帮顶一下   哈哈

轴松了吧,碰到过减速机的轴和伺服轴松了

网友C:
你查查你的线有没有哪里虚接的,s11 你用来报警的还是干嘛?

网友C:
jog能动就是编码线没问题,看看有没有哪里夹到线皮的,线要是没毛病 就把驱动回复出厂 重新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jog能动就是编码线没问题,看看有没有哪里夹到线皮的,...

驱动一般要设置什么?伺服第一次接触,要老命了

查了半天,只知道要设置使能,这东西是位置环,网上的说明书里面有什么位置增益呀什么的,看的云里雾里

网友D:
设置就记得有分子\分母的比  都是看手册设置   如果接使能的话 要在程序里写,  假如你的p-是y0  使能是y12  那你启动y0之前就一定要接通y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