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请教

楼主(2017-09-08):
哪位知道欧姆龙CP1E-N40DT-A  PLC输出板背面的元件 TR18 是什么型号的管子?谢谢

网友A:
一种三极管,我不清楚是哪种类型的

网友B:
查查选型手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查选型手册呢

这个不是选型手册能给的、只能是修过或手中有备份的师傅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