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G7在岸桥吊集装箱小幅度溜钩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7-09-08):
安川G7在岸桥上用带PG矢量控制吊集装箱,原来一直都没有问题,停用一段时间后出现吊重30吨以上起升瞬间会下坠30cm再上升,下降瞬间开始会速度很快,然后当变频力矩建立起来后再正常,这是个什么情况,请求哪位经验丰富的专家给予指导为感,谢谢

楼主:
而且在低速下降手柄归零后发现变频偶尔会继续以低频持续下降2.3秒钟才正常停止,程序观察运行指令已经停止了,为何变频还会持续下降运行呢?

网友A:
楼主在停车过程中,出现2-3秒才停车是因为你用的停车方式是减速停车,他不会根据你外部指令停车,而切断秒冲,会按照设定的减速时间停车,另外开车下溜问题,是因为变频器力矩建立慢,开闸早造成的

网友B:
楼主检测一下是不是过电流?过载?安川没用过,其它品牌有的时候过载也会不停机,而是低速运行一小段时间。

网友C:
加大锁轴刚性,能解决溜车,降低启动增益能解决启动过冲,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2020-01-13):
回复内容:谢谢,尝试修改开闸频率有效,谢谢

引用 网友A:
楼主在停车过程中,出现2-3秒才停车是因为你用的停车方...

楼主(2020-06-17):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谢谢,尝试修改开闸频率有效,谢谢对: cao...

感谢回复,修改开闸频率有效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