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7.3中如何实现运行一个工程,显示多个不同的画面在不同的显示器上?

楼主(2017-09-08):
如题,wincc7.3中如何实现运行一个工程,显示多个不同的画面在不同的显示器上?

想实现在一台工控机上运行工程,但是在现场不同的显示器上显示不一样的画面,采购多张显卡插在工控机的PCI插槽里外接显示器的!工程里如何设置?

网友A:
双屏、多屏的使用效果不好,对于工控机的功耗、散热都是考验,造成工控机易死机,一死机全完蛋,从使用效果看,还不如单屏多画面人工切换好。

相对于装置的运行安全,生产的连续安全操作,一台几千元的电脑算什么,而且单屏、多屏的配置也不比多电脑模式省不了多少钱,无非就是领导的几顿饭钱。

楼主:
前辈,受教了!

我会提出此项建议的,但是想问下从技术角度上如何实现呢?我找出了WINCC的独立窗口功能,不知道如何使用会更好,看看有没有成熟使用过的前辈朋友们!出来支支招儿!

引用 网友A:
双屏、多屏的使用效果不好,对于工控机的功耗、散热都是考...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辈,受教了!我会提出此项建议的,但是想问下从技术角度上如何实现呢?我找出了WINCC的独立窗口功能,不知道如何使用会更好,看看有没有成熟使用过的前辈朋友们!出来支支招儿!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双屏、多屏的使用效果不好,对于工控机的功耗、散热都是考... 内容的回复!

把工程的窗口大小提高,让每个显示器显示一点。

楼主:
我试验出了一个方法,就是采用双显卡配置,利用独立窗口的功能,将新窗口指定到新的显示界面上,当运行指定界面时,独立窗口会自动弹出!如有感兴趣者,可发私信给我!同样感谢回贴的工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