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高丽机电953卷绕机的维修心得

楼主(2017-09-08):
本人从事电容器卷绕机维修工作时间不长,但是公司卷绕设备比较老,故障率高,且经常出现一此意想不到的故障,记得有一次,卷绕机经过大修后(卷轴更换轴承),设备一开机,卷绕整个输入电源便跳掉,而且输入电源也跳掉,初步分析是卷绕设备有断路故障 ,但是用万用表测输入端及卷绕机内部没有发现有量出有短路故障,先拆掉设备地线,重新开启卷绕机电源,发现此时卷绕机可开机,且输入主电源也不会跳掉,说明设备有漏电现像,当漏电电流较大时,导致整个输入变压器380/220跳掉,经检查发现,卷绕机主交流伺服系统输出侧导线在维修时未放入线糟,人在更换设备部件时刚好站在此线糟面板上,导致输出导线被线糟面板卡坏,造成漏电现像,对导线破损处重新包扎,得启设备后正常。

       所以在维修设备时一定要细仔,防止问是扩大化,和不小心造成其它的问题,自已给自已设下故障。比如再更换线路板时,尽量做好标识,防止接错线,设备维修好后一定对维修现场进行清扫整理,防止工具,零部件遗落,在机器运行时会卡坏机器,总之要小心细心才能事半功倍

网友A:
谨慎仔细才会有效的防止事故的发生,只有平时养成习惯才会减少事故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