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力应变测量中常见问题及处理办法

楼主(2017-09-08):
在结构试验或检测中一般通过测量钢筋、混凝土或钢板的应变再通过材料的应力-应变关系换算为应力值从而间接得到结构构件某部位的应力水平或承载力而应变的检测一般是采用电阻应变计进行测量即将电阻应变计粘贴于构件表面通过JH应力应变测量分析系统测出其应变值。以下为实践总结归纳出实际操作中经常遇到的问题及处理法。

1混凝土等非均质材料制成的构件应变计粘不上、粘不牢

由于非均质材料制成的构件吸水能力强,胶水在其表面很快被吸掉,不等将应变计粘上去表面已经干燥,可先将应变计反面粘在胶带上,然后在胶带上滴上胶水,后将胶带连同应变计一起粘贴在试件表面,最后将胶带撕掉。

2、粘贴完后发现电阻值发变化

其可能原因是:正反面搞错,应将带有引线一面向外与接线端子焊接;应变计未粘牢或粘贴时应变计未拉直,即所谓绷片不到位;由于试件和电阻片材料的线膨胀系数不同,从而也会使电阻片的阻值发生变化。

3、焊接过程中连接片上焊锡脱落

有些直栅应变计焊盘太小焊接后可能使焊锡流淌,烧损基底,使焊锡与原基底脱落,可事先在洛铁头上粘上焊锡,直接送到焊点上,接触时间不能超过两秒钟。焊点冷却前不能松开镊子,防止自然撬起。其次,焊钳在长时间使用后温度升高,很容易烧损基底,应适时断开电源。

4接线端子在试件上粘贴不牢

其可能原因是粘贴时胶水过多,或底部不平。可用镊子将其夹住在边缘滴上一滴胶水让其慢慢渗入对于构件较细如直径较小钢筋应将其沿中线剪开分别粘贴在钢筋上。从应变计到接线端子之间跳线的焊接方向与应变计长度方向平行引线长度为10 mm左右端子要粘贴在非应变区跳线要有一定弧度避免冷热变化使引线受力引线长度要相等。

5在受拉区应变计数据为负值

在粘贴应变计时未将片拉直。

6将导线接通后应变值产生严重漂移

其原因为应变计受潮个别端子焊接不好将导线逐根解开检查其数据变动情况 ③接卡部位接触不良产生松动。试件就位后接通导线先预热仪器半小时后再预载然后按实验要求正式加载并记录每级荷载作用下应变值。

7导线接通后无数据

其原因为应变计未焊好造成内部短路或内部防水破坏造成短路导线断开或接卡部位松动未接温度补偿片或补偿片位置接错。电阻仪上每排接线卡上都应该接上温度补偿片并应贴在与被测构件相同的材料上。

8同一位置处应变数据相差很大

其原因为是粘贴应变计粘贴不牢或粘贴时未将应变计拉直粘贴方向差异等。

9检测时突然数据中断其原因为应变过大已经超出应变范围粘贴不好与试件产生脱离构件弯曲变形较大造成导线断开。

以上总结了在实际应力应变测量分析操作中经常出现问题通过对上述问题的分析与处理要想在试验中获取准确的测量数据应从应变计的选择、粘贴、防护、导线焊接和测量着手认真操作、严格要求遇到问题及时处理,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试验数据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