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fx3u的3轴的运行

楼主(2017-09-08):
我是刚学PLC的,用的fx3u控制3个步进电机动,我按运动顺序控制y0口发一段脉冲,完了y1口发一段脉冲,接着y2口发一段脉冲,完成了在y2口反方向发一段脉冲,可是总运行到y2口发第一段脉冲后就停了,而且怎么改程序都不行,请教下改怎么写,谢谢

下图是程序,m83会置位,然后后面的定位指令根本不运行,卡在那里

网友A:
看看书,就都知道为什么了

楼主:
看了书了,具体那个地方不对不清楚啊

引用 网友A:
看看书,就都知道为什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M8030

???????????????

楼主:
麻烦各位大侠给提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C:
如果m83置位的话,你看看你的的d106里的值是不是负值,监控一下就知道了,另外建议d106 改成d108试试看 32位可能会对数据有影响  虽然是占用两个

网友C:
你的频率也不用给1w吧  你监控一下脉冲 你再看一下d8340,d8350,d8360的用处

楼主:
频率10000有没问题,会不会太快?在停住这一步改为别的口输出脉冲也是停住,要STOP再RUN才能控制其他冻住,D8340 来看下,试试用如何

引用 网友C:
你的频率也不用给1w吧  你监控一下脉冲 你再看一下d...

网友D:
引用 楼主:
频率10000有没问题,会不会太快?在停住这一步改为别...

1w没问题 ,不是输出口的问题  你看看你寄存器里的数据是不是有问题 ,你监控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频率10000有没问题,会不会太快?在停住这一步改为别...

 Y2那句话就写一条,前面脉冲用赋值的方式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