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斯特SrevoC伺服电机运转抖动

楼主(2017-09-08):
公司有台路斯特SrevoC伺服电机(电机型号看不清了)运转的时候抖动厉害,低速和高速一样抖。请各位大师指点下小弟,检查方向,谢谢了!

网友A:
电机带不动负载哇?看看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带不动负载哇?看看是不是

真不好意思,我没有说清楚,伺服电机已经脱开减速箱了,空转也是抖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电机带不动负载哇?看看是不是 内容的回复!真不好意思,我没有说清楚,伺服电机已经脱开减速箱了,空转也是抖动。

脉冲速度多少,太快也要抖动哇

网友B:
空转也是抖动。

网友C:
这个根据经验来说,应该是刚性性能不匹配了,需要调整伺服参数了,查查说明书,比如比例增益、速度参数以及机械惯量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根据经验来说,应该是刚性性能不匹配了,需要调整伺服...

谢谢各位老师傅,我查下。

网友D:
速度给定是不是稳定的?如果变化大的话也会抖动的!

网友E:
会不会是外部电流不稳?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也是正在检查。

网友F:
增益(刚性)调小一点,慢慢加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

网友G(2017-10-10):
查查编码器线有无断裂,脱落,接错,公司一台电机同样问题前天才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