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读出485接口的通信协议

楼主(2017-09-09):
亲们~用什么软件能读出一个485接口的网络继电器通信协议来~~~小女子万分感谢!!!

网友A:
如果是专用协议的话,需要找到原厂家来咨询的,如果是标准协议的话,可以下载如下的小软件测试!

《串口调试助手V2.2》

链接:http://pan.baidu.com/s/1skKWfMH 密码:yyfh

楼主:
有没有能破解通信协议的软件?

网友A:
这个可以参考设备厂家类似的其它产品,一般情况下它的通讯方式都是一样的!

如果什么资料都没有的话,个人感觉很难破解!规则可以随意定的,包括报头、报尾,中间的字节长度,加上校验码规则就更多了,不清楚的话难度很大!

一般都是找厂家要到这些东东,还得测试调试一阵子的!

网友B:
    你的小模块是什么模块呀,我玩的 乐水工控生活 智能家居智能主机也是485 通讯,使用常规的 485 通讯线模块加小软件就可以读取通讯数据

网友C:
一般标准协议的话,可以直接从数据传输来看出来;特制的协议还是最好找厂家来确认会更准确,反正最后都要调试一下,才能正确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标准协议的话,可以直接从数据传输来看出来;特制的协议还是最好找厂家来确认会更准确,反正最后都要调试一下,才能正确使用。

厂家是外国的!不给通信协议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C 一般标准协议的话,可以直接从数据传输来看出来;特制的协议还是最好找厂家来确认会更准确,反正最后都要调试一下,才能正确使用。     内容的回复:厂家是外国的!不给通信协议

没有通信协议,这个模块的价值就丧失了。你买了干啥用,我就想不明白

网友E:
没有协议的话,链接都是问题吧.根本不是新手可以涉及的领域.首先要侦听通讯口,这个可以下载一些串口小工具.其次对协议要有个方向性的预估,比如字长,停止位等等,再切换波特率不停实验,直到能够返回完整于意义的字符来,这只是开始而已.基本上,你看看厂家手册上对通讯部分的篇幅介绍,就知道要完全猜出来这些内容意味着什么了.只有猜,没有直接读出协议一说.建议先基础知识.

网友F:
怎么会不给通讯协议呢?

网友G:
看看说明书 或者联系厂家。

网友H:
这个,我现在正在找日本CELA消毒水制造机的通讯协议

网友I:
看看能猜出来不,哈哈哈哈

网友J:
USB转485模块,将485+及485-接入模块,然后网上下载友善调试助手。打开串口设置波特率等参数,即可查看协议发送和接送的内容

网友K:
串口调试助手,如果设备是主动,可以接受到信息,没有设备的具体说明就算知道协议也不知各参数代表什么意思啊

网友L:
努力挣够100分

网友M:
工控365论坛

http://www.gongkong365.com/?fromuid=97677

去这里查看

网友N:
没通讯协议只能用串口调试工具一点点猜了,一般都是 头+地址+数据+CRC+结尾。同一个功能变几个输出数 测试出头地址和结尾,一个功能码这部分是不变的。在看看数据段就好看了。

网友O:
有具体通讯协议吗?小美女,这里面大把人可以帮到你

网友P:
让其正常后;在其旁边接一个旁路;

还有就是和产品厂家联系!

网友P:
不要干非法的事噢。呵呵

网友Q:
没有说明书?一般来说都会支持modbus,先蛮试下

网友R(2017-11-06):
推荐你一个很好用的软件ModbusPoll-3.7.2.25,可以测试modbus主、从站通讯是否正常。网上找不到的话也可以联系我。

网友S:
引用 网友G:
看看说明书 或者联系厂家。

协议可以咨询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