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服务器模块的参数配置方法

楼主(2017-09-09):
1.串口服务器模块介绍

  串口服务器模块是串口服务器内部的核心硬件组件,也可以称之为串口服务器内嵌模块。串口服务器的软件功能全部集成在串口服务器核心模块内部,所以其参数配置方法也就是串口服务器的参数配置方法。在某些情况下,用户需要将串口服务器的功能集成到自己的电路板上,而不是外置的,此时就需要用到串口服务器嵌入式模块。

  串口服务器嵌入式模块包括RS232、RS485、TTL电平模块。这里以TTL电平模块为例。根据不同的需要转化为RS232电平的串口或者RS485电平的串口,当然也可以直接连接用户MCU的TTL电平串口。

串口服务器核心模块

图1. 串口服务器核心模块

2.串口服务器模块的参数

  串口服务器模块的参数包括本地IP地址、工作模式、串口波特率等,具体可以参考串口服务器模块参数简介

3.串口服务器模块参数配置方法

  串口服务器内嵌模块可以通过3种方式配置参数。分别是网页法、windows工具法、串口类AT命令法。这里是指用户使用卓岚的现有的工具来配置参数。关于开发用户自己的模块搜索、参数配置工具请看下一章节。

3.1 网页法

  串口服务器核心模块内部运行了一个小型的Web服务器可以用于参数的配置,使用过路由器配置的用户对此方法一定不陌生。首先在浏览器的地址栏中输入串口服务器模块的当前IP地址,默认出厂IP为192.168.1.200。此时打开的页面即是串口服务器模块上的登录页面,输入登录密码(默认为123456)点击Login,进入参数配置页面。如图2所示。修改相应参数后点击“Sbumit”按钮即可提交参数。

网页法配置

图2. 网页法配置

  网页法配置参数的优点是:简单易用,无需安装任何配置工具,使用浏览器即可进行配置。缺点是:串口服务器模块的IP地址必须是和本机计算机处于同一个网段,否则无法访问网页。另外某些高级参数需要通过windows工具法进行配置。

3.2 Windows工具法

  Windows工具法是推荐的参数配置方法。即在用户Windows计算机上运行ZLVircom软件,只要点击搜索即可搜索局域网内的所有串口服务器模块。其中ZLDevManager是一个简易工具,直接拷贝无需安装。对搜索列表中的模块选中后,点击“设备编辑”按钮或者双击列表中此行,即可弹出参数配置对话框,修改相应参数后点击“修改参数”按钮即可。如图3所示。

windows工具法配置

图3. windows工具法配置

  windows工具法配置参数的优点是:1. 不要求串口服务器模块和计算机在同一个网段。2. 一次搜索多个模块,通过名字管理,无需记忆IP地址。3.可以配置高级参数。

  windows工具法配置参数实际上是通过“卓岚管理端口协议”进行设备的搜索和参数配置。有两种方法可以将该设备搜索和参数修改功能直接集成到用户软件里:卓岚设备管理函数库DLL、卓岚管理端口协议。前者是一个可供用户调用的DLL库,后者是将管理端口协议的详细内容告诉用户,并由用户自己实现。该项内容属于增值服务。

3.3 串口类AT命令法

  以上两种方法都是通过串口服务器模块的网口来配置参数。在某些时候,用户不仅需要通过网口来配置而且希望本地配置,即无需通过另外一台计算机来配置,而是直接通过设备本身来配置自己的参数。例如对于需要现场配置IP地址、现场配置目的IP地址的情况。卓岚的串口类AT命令法很好地满足了该要求。当用户MCU和串口服务器模块通过TTL(UART)串口连接后,用户MCU可以随时发送串口命令来配置参数。该命令类似AT指令,具体的指令格式请参考卓岚相关文档。

  串口类AT命令能够实现的功能,包括但是不限于:

  1. 读取ZLSN2002/ZLSN2000的当前TCP连接状态,这样就知道模块是否和远端计算机建立了TCP连接。

  2. 随意控制ZLSN2002模块向任意的目的IP发起TCP连接,在多个目标之间随意切换,在多种工作模式中随意切换。

  3. 读取串口服务器模块的本地IP。如果是通过DHCP获得IP也能够读取。

  4. 重新启动串口服务器模块。

  使用串口类AT命令可以完全控制串口服务器模块的TCP运行状态,也就是可以通过AT命令实现socket的connet、listen、send、recv等的函数调用。可以把ZLSN2002看成是“硬件TCP/IP协议栈”,因为ZLSN2002内部完全集成了socket函数的全部功能,而且可以通过串口AT命令的方式进行调用,相对于软件的socket接口来说,“硬件TCP/IP协议栈”不需要用户MCU运行协议栈、也可以保证协议栈的稳定性。卓岚提供有通过串口类AT命令实现让ZLSN串口服务器模块连接、监听、发送、接收的源代码,可方便用户参考。

4.参数配置方法的二次开发

  如果用户需要将参数配置、设备搜索集成到到用户自己的软件中可以采用设备管理函数库、管理端口协议方法。有的时候用户可能需要将IP的配置、波特率的配置集成到用户的管理软件中,而不是用zlvircom进行配置,这增加了软件的统一性。以下就介绍这种方法。

4.1 设备管理函数

  Z可提供一个供用户二次开发的动态连接库(DLL),这个动态连接库提供了简单的类似SearchDev()、 GetDevParam()、 SetDevParam()等函数来实现设备的搜索、参数获取、参数设置。使用起来非常方便,并提供有调用此DLL的C代码例子程序。。

4.2 管理端口协议

  有的时候用户可能不想让自己的程序带有DLL库,此时更加灵活的控制方法是向ZLAN获取“管理端口协议”,这个协议是用户搜索模块、获取模块参数、设置模块参数的协议。用户完全可以在读懂协议的基础上自己实现这个协议。

  设备管理函数库、ZLDevManage、ZLVircom的设备管理功能也是基于这个协议实现的。用户可以在读懂这个协议的基础上将ZLDevManage、ZLVircom的设备管理功能集成到用户自己的软件中。“管理端口协议”通过网口来配置模块,至少可以实现:

  1. 设备的搜索:搜索局域网、外网的所有的卓岚串口服务器模块。

  2. 读取设备参数:读取不同的设备的参数、设备ID、设备运行状态等。

  3. 重启指定的串口服务器模块。

  4. 修改指定的串口服务器模块的任何一个参数。

网友A:
   我也有个这样的小模块,是智能家居主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