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的直流1安培,想把它变为0-1A或者可调的

楼主(2017-09-09):
想把线圈上1A变为   可调节的电流输出,因该怎么做呢?有没有什么办法?

比如100-800ma,根据自己想要的调节。

网友A:
加个47欧姆3W的可调电阻看看怎么样?

网友B:
可调恒流源,有产品出售啊,很便宜的。比如磁粉制动器的控制器。

楼主:
我想自己动手加:在输出电路上,串联一个可变电阻,(或者将电位器1和2针脚短接,3针脚外接电阻)

我的电磁阀线圈电阻为24.4欧姆,电流最大800ma,电压24V。

通过调节可变电阻,使其流经线圈的电流变化。

引用 网友B:
可调恒流源,有产品出售啊,很便宜的。比如磁粉制动器的控制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自己动手加:在输出电路上,串联一个可变电阻,(或者...

不要求稳流可以这样做,不过不是用电位器直接降压、调流,因为电位器的功耗很大(至少要按25W选),不好选。要采用晶体管线性调整方法,靠晶体管的散热器耗散热量。

只适用试验,不适合大量用于生产环节。如果有大量这种元件,功率消耗会很大,还是选用DC/DC的恒流源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