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的目的和作用及接地电阻的测量方法

楼主(2017-09-09):
接地的目的和作用及接地电阻的测量方法
接地的目的:
1、在电力系统中,运行需要的接地,如中性点接地等,称为工作接地。
2、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由于绝缘损坏有可能带电,为了防止这种电压危及人身安全而设的接地,称为保护接地。
3、接地电压保护装置,如避雷针、避雷器和保间隙等,为了消除过电压危险而设的接地,称为过电压保护接地。
4、易燃油、天然气贮罐和管道等,为了防止静电危险影响而设的接地,称为防静电接地。

接地的作用:
1.防止电磁耦合干扰:如数字设备接地;射频电缆布线屏蔽层接地等;
2.防止强电和雷击通信设备:如列架及一般通信设备机壳接地,防止设备、仪表、人身伤害;
3.通信系统工作需要:如海缆中继设备的远供系统采用导线-大地制方式。

正确选择接地电阻测量方式及测量原理
接地电阻测量方法通常有以下几种:两线法、三线法、四线法、单钳法和双钳法。各有各的特点,实际测量时,尽量选择正确的方式,才能使测量结果准确无误。

两线法
条件:必须有已知接地良好的地,如PEN等,所测量的结果是被测地和已知地的电阻和。如果已知地远小于被测地的电阻,测量结果可以作为被测地的结果。
适用于:楼群稠密或水泥地等密封无法打地桩的地区。
接线:E+ES接到被测地,H+S接到已知地。

三线法
条件:必须有两个接地棒:一个辅助地和一个探测电极。
各个接地电极间的距离不小于20米。
原理是在辅助地和被测地之间加上电流,
测量被测地和探测电极间的电压降,测量结果包括测量电缆本身的电阻。
适用于:地基接地,建筑工地接地和防雷接地。
接线:S接探测电极,H接辅助地,E和ES连接后接被测地。

四线法
基本上同三线法,在低接地电阻测量和消除测量电缆电阻对测量结果的影响时替代三线法,测量时E和ES必须单独直接连接到被测地。该方法是所有接地电阻测量方法中准确度最高的。

单钳测量
测量多点接地中的每个接地点的接地电阻,而且不能断开接地连接防止发生危险。
适用于:多点接地,不能断开连接,测量每个接地点的电阻。
接线:用电流钳监测被测接地点上的电流。

双钳法
条件:多点接地,不打辅助地桩,测量单个接地。
接线:使用厂商指定的电流钳接到相应的插口上,将两钳卡在接地导体上,两钳间的距离要大于0.25米。

家庭插座接地检测:
有三个简单的方法如下.

第一在无电压的情况下.自己拿个万用表再拿根长一点的线一头插在任意一插座的接地线端上另一头搭在万用表上的表棒上<电阻档上>然后把万用表的另一头搭在你家里的

配电箱里的接地线总进线处如果表上显示通或测出的电阻不大于4欧姆正常!

第二在有电压的情况下. 拿个万用表<电压档>以220V三极插座为例.假设火为A.零为B.地为C.先测量A与B的电压.再测量A与C的电压.如果A与B的电压略大于A与C的电压二者相差在5V以内正常.用万用表<电阻档或通断档>测量B与C之间的电阻如B与C之间通或二者有电阻且电阻不大于4欧姆正常.

第三最直接的方法.前提是被测线路.装有漏电保护器且保护器有效可靠.拿根导线一头接火线.一头接地线.短接一下如漏电保护器动作正常

网友A(2017-11-14):
OK,全面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