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WINGR在win7下能用吗?怎么连接不上

楼主(2017-09-09):
这是我做的编程电缆,的图片,请大家指点。

谢谢。

楼主:
PLC型号:FP-X C38AT-F

楼主:
错误提示。

网友A:
都很忙没人理你

网友B:
你波特率都没有设置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波特率都没有设置对,

谢谢,是电缆的事,买了根电缆,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