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通信问题

楼主(2017-09-09):
请大家帮帮忙,新买的西门子正品通讯电缆,能和西门子300连接上,但是就是和200连接不上,

网友A:
请在PG/PC Interface中将协议改为Auto或者PPI后再次与200PLC连线。

网友B:
在PG/PC Interface中将协议改为Auto或者PPI后再次与200PLC连线

网友C:
请在PG/PC Interface中将协议改为profibus---属性---配置文件----标准,再设置好波特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