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和PWM在加热控制中如何运用

楼主(2017-09-09):
我想用三菱PLCkong控制加热炉,用PID和PWM配合怎么使用,关键是怎么把PID的输出值换算的PWM中,在线等求救各位工程师谢谢!

楼主:
都没有人在吗

网友A:
还是用用永宏吧,太方便

网友B:
无非是个范围转换的问题.设PID输出∈[0,1];PWM接受范围∈[1,1000];将前者值*1000再整数话就行啦.不很明白你的问题.

网友C:
我也有同问,顶一下

网友D:
我觉得可以直接用专用的温控仪,控制精度非常高,而且自己还能整定参数;

网友E:
http://forum.eepw.com.cn/thread/248432/1 这个帖子是仿真pid输出PWM控制电热丝温度的,有源代码,其实就是PID的输出控制PWM的占空比

void GL(int gl)

{

 if(gl<0)

 {

 TCCR1B = 0b00010000;

 PORTD = 0x00;

 }

 else

 {

 TCCR1B = 0b00010010;

 PORTD = 0xff;

 OCR1AH = (uchar)(gl>>8);

 OCR1AL = (uchar)gl;

}

}gl是PID的输出,OCR1AH和OCR1AL就是单片机PWM占空比寄存器

网友F:
楼上面讲的可以。。。。

网友G(2019-03-26):
结构化工程适合多人开发,下载学习

网友G:
谢谢楼主分享!值得借鉴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