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路器的常见故障和处理

楼主(2017-09-09):
断路器是接通和切断电路的主要电气设备.由于它的操作非常频繁,因此经常出现一些故障。例如,断路器合不上或拉不开.断路器不正常的自动分闸或自动合闸.泊断路器缺油或油质炭化,断路器操作能源失常,甚至还会发生断路器着火或爆炸的重大事故.等等。

  1、高压断路器远方操作不能合闸

  高压断路器远方操作不能合间,这是断路器常常出现的故障之一。运行值班人员如处理不当,往往拖延设备的送电时间。因此,当发生这类故障时.应迅速根据操作过程中的异常现象,初步判断故障原因,进行必要的排除故障工作。因各类断路器的机构不同,则故障处理的方法也不同,这里仅介绍一般的处理方法。

  首先根据操作过程中红绿信号灯是否正常来判断故障原因。当操作以前或操作以后.红绿信号灯都不亮时,可判断为失去操作电源,此时应检查或更换操作熔断器。当操作前后绿灯亮,而控制开关在合间位置时红灯不亮,且电流无指示(假定送电线路带负荷合闸),这时应就地观察合闸继电器的动作情况:当合闸继电器不动作时.为操作回路有故障;当合闸继电器动作而不能合闸时,即为合闸回路故障或机械部分故障,应区别情况进行处理。对于液压机构的断路器.应检查液压是否正常。对于空气断路器,则应检查压缩空气的压力是否符合规定值等。如果值班人员无法处理时,应迅速通知检修负责人。

  2、高压断路器不能远方分闸

  高压断路器不能远方分闸,对安全运行有很大的危害。当设备发生故障时,安装在该设备回路中的断路器不能分闸,就会引起上一级断路器自动跳闸,从而扩大了事故停电范围。高压断路器不能远方分闸的原因一般有:操作机构的机械部分有故障,以及操作回路无电压或分闸回路有断线等。后一种原因有可能在运行中发现,例如.当运行中断路器的红灯不亮时,值班人员应首先检查信号灯是否良好.然后检查操作熔断器是否熔断。若熔断,应立即更换:若未熔断,应考虑到分闸回路有断线的可能。当发现高压断路器不能远方分闸时,值班人员应遵照下列原则尽快进行处理:

  1)在正常操作分间时

  根据红色信号灯是否正常,判断操作电源是否消失。若红灯不亮.应迅速更换操作熔断器,再进行分闸操作。值班人员可一人远方拉闸,另全距离),判断是操作回路故障还是机构本身故障。

  分闸铁芯动作正常但跳不开断路器,则是机构反卡。

  (空气断路器的压力必须正常)。

  2)事故状态下的分闸时

  —人就地观察分间铁芯动作情况(注意安若分闸铁芯不动作.应检查操作回路:若这时可就地用机械分闸装置遮断断路器

  若需紧急遮断时,如继电保护装置动作或手动远方拉闸都不能分闸,而有可能引起主要设备严重损坏时,应立即手动拉开上一级断路器,然后到故障断路器处遮断断路器。若机械分闸装置不能断开断路器时,应迅速拉开断路器两侧隔离开关,再恢复上一级电源供电。此后,查明故障原因进行处理。在事故状态下,若时间允许,值班人员应迅速跑到故障断路器处,用机械分闸装置断开该断路器。若用机械分闸装置断不开时,应立即倒换运行方式。

  3、因断路器出现故障不允许将其分间

  运行中的断路器发现下列之一故障时,禁止将其断开⑦油断路器无油或严重缺油;⑦油断路器泊质炭化;⑦SNl、sN2等型少油断路器两相绝缘拉杆断裂:

  1.断路器消弧室破裂或触点融化;

  2.空气断路器压缩空气压力太低且不能维持以免发生爆炸事故。

  3.采用液压结构的断路器,当液压降低到零时(指未采取防止慢分间措施的液压系统)。

  值班人员若发现以上现象时.应认为断路器已经不能安全分闸,应立即取下该断路器的操作熔断器。这样,远方就不可能使断路器分开,即使该断路器所带的设备故障,保护装置动作也不会使其分间。同时,值班人员应在机械跳闸装置上或操作箱上悬挂“禁止操作”的警告牌。对于未采取防慢分闸措施的液压机构,还应做好防止断路器自动慢分闸的措施,然后技下述原则进行处理:

  4.若矿用电网某一负荷断路器故障.应按值长命令转移负荷,然后将故障断路器所连接的母线瞬时停电,拉开该断路器,再恢复上一级断路器的运行。

  5.若是某一矿用工作电源断路器故障,应投入备用电源断路器,切断工作电源的上级断路器,再拉开故障断路器。

  6.若是主母线上的某一断路器故障.应进行倒换母线的操作,用母联断路器代替或用旁路断路器代替,井通知继电保护负责人调整母联断路器或旁路断路器的保护定值,然后联系调度或有关单位停用检修。

  4、因高压断路器故障需要立即切断

  值班人员在巡视配电装置时.若发现以下异常现象.应立即采取果断措施,首先使断路器不能自动或远方重新合闸,然后远方迅速拉开断路器,井将其停电。

  1.断路器套管炸裂。

  2.断路器起火(应注意断路器灭弧室完好

  3.断路器套管穿心螺丝熔断或熔化。

  4.发生需要立即拉开断路器的人身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