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钮开关故障分析

楼主(2017-09-09):
①按钮按下,接点不动作:接点接触不良

    原因:a.附着了垃圾,灰尘或有水的进入;

          b.受到周围有害气体的影响,接点表面产生了化学膜;

          c.焊接时焊剂进入;

          d.可能是内部的弹簧坏了;

          e.可能是操作速度太慢,导致接点的切换不稳定;

          f.可能是操作频率太低,导致接点表面产生氧化膜。

②按钮松开,接点不复位

          a.按钮有瞬时动作和交替动作,选择交替动作,需要再按按钮;

           瞬时动作:按钮按下,接点动作,按钮松开,接点复位;

           交替动作:按钮按下,接点动作,按钮松开,接点保持动作状态,

                     再按按钮接点复位;

          b.接点熔接。

       原因:负载超过了接点的负载容量;电弧导致接点熔接了;浪涌电流超过了开关所能承受的最大电流;开关频率超过了允许操作频率范围;

③ 带灯按钮接点动作,显示灯不亮

           a.是否正确连接了灯的极性;

           b.施加的电源电压是否适合灯的电压规格。

网友A:
看到这个基础贴很好啊!

网友B:
一个简单的按钮也分析的这么透彻,真的佩服楼主这种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