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电只允许运行一次的功能

楼主(2017-09-09):
我有段程序需要在触摸屏上电是只执行一次的,使用了启动策略没有解决问题,既然启动策略在开机运行时自动被运行一次,为啥还需要策略调节?我设置的条件是空的,就是条件一直成立,会不会在系统运行时,一直执行策略内容里面的脚本程序?请教大家我该如何实现这个功能:触摸屏上电的时候,只运行一次某个脚本程序,在上电期间再也不运行了,下次上电的时候还是这样运行一次。

网友A:
在启动策略里写脚本不就行了吗?启动策略里的脚本就是上电是才运行,而且只运行一次。  这功能是现成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启动策略里写脚本不就行了吗?启动策略里的脚本就是上电...

说的对

网友C(2019-03-12):
学习了,谢谢各位评论者。

网友D(2019-09-14):
引用 网友A:
在启动策略里写脚本不就行了吗?启动策略里的脚本就是上电...

对呀,楼主说的么运行,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