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in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7-09-10):
昨天编个程序,上不了电,关你重启,然后就进不了系统了。

网友A:
是不是保存出错了  文件损坏了。

网友B:
可以录个简单等程序下去看看能不能启动   如果可以就再把完整的程序下载进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保存出错了  文件损坏了。

你会不会修这机器,停了一个星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录个简单等程序下去看看能不能启动   如果可以就再把完整的程序下载进去看看

你会不会修,停了一个星期了

网友C:
 复位 应该可以进系统吧。

网友D(2017-10-10):
重新下载程序试试

网友E(2017-11-21):
先检查硬件,然后再复位试试,不行就只能换硬件了

网友F(2018-02-09):
额 停了一个星期 了 找售后来看看嘛 我感觉是不是系统坏了 恢复一下系统? 这是库卡机器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