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140M通过网线和PC连接

楼主(2017-09-11):
本人第一次接触B140M控制器,开学的时候老师给我一个任务让我弄这个控制器,但是根据论坛提供的使用说明下载了galil tools软件后可以看见B140M的IP地址是192.168.1.100但是后面并没有对应的固件号,一直提示无法链接到端口,看论坛里面说这是IP地址不匹配的问题,请教一下具体需要怎么配置才能链接上。(现在东西不在手边没办法截图)

网友A:
把您自己电脑上网卡的的ip地址设置为192.168.1.99。

另外,可能还需要

1关闭所有网络防火墙软件,无论是您自己装的,别人装的,流氓软件偷偷装的,系统自带的(系统自带的应该可以设置以下,不一定要关闭)

2如果您的电脑上有多个网络连接,无论是有线的、无线的、蓝牙的、虚拟的,都临时禁用,在galiltools成功连接一次之后就可以打开了。一般电脑不需要这步,但如果您的系统是盗版的,可能需要这一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您自己电脑上网卡的的ip地址设置为192.168.1...

非常感谢您的指导,现在连接上了。IP地址的问题。

网友B(2018-07-06):
谢谢楼主!在攒积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