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控中断的疑问

楼主(2017-09-12):
维控plc通过中断,把脉冲当前值通过字左移储存起来。但是测试的数据不一致误差较大,扫描周期对脉冲当前值的那个寄存器影响大吗,求大神指点。

网友:
中断是不受扫描周期影响的,所以你的数据要在中断里面处理

楼主:
我的数据就是在中断里处理的,寄存器D8140会受到扫描周期的影响吗,我要把这个里面的值记录存储起来。在记录的过程中电机也是在运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