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单PLC的多路PID控制程序怎么做?

楼主(2017-09-12):
三菱FX2N系列PLC的多路PID控制程序怎么做?

我想用一个PLC分别控制两个地方的温度,这两个地的的温度控制要求不一样。现在编程序有点迷茫,不知道PID指令怎么用。我想请教各位大神,是把两个地方的PID控制参数都设好后再一一调用PID指令还是设好一个地方的PID控制参数后就用一次PID指令?求大神最好给个简单的程序范例,谢谢!

FX2N-4AD-TC的初始化程序、PID初始化程序以及控制参数在程序的开头都写好了,我就是想问要分别控制两个地方的温度,PID指令是不是也要用两次?还是在每一个PID指令前分别加一段温度模块初始化程序和PID初始化程序?

网友A:
是要温控模块一起配合使用的,PID指令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要温控模块一起配合使用的,PID指令用就行了。

FX2N-4AD-TC的初始化程序,PID初始化程序以及控制参数在程序的开头都写好了,我就是想问要分别控制两个地方的温度,PID指令是不是也要用两次?还是每一个PID指令前分别加一段温度模块初始化程序和PID初始化程序?

网友A:
用两个温控模块。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是要温控模块一...

网友B:
不同温控回路热负载热惯量不同,每路需要独立的PID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同温控回路热负载热惯量不同,每路需要独立的PID参数

每个回路都设了独立的PID参数内容,我想问的是:设好一个回路的PID参数后就用一个PID指令,还是把两路的参数都先设好,后面接着用两个PID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两个温控模块。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

一个就够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同温控回路热负载热惯量不同,每路需要独立的PID参数

好久没来论坛

 身体恢复咋样了

网友D:
观摩一下   学习

网友E:
多看手册,上面有编程实例,应该可以搞定

网友F:
看前辈们评论,也长见识啊

网友G:
PID参数群初始化可以在开始都设置好,两路PID要用到两个参数群,PID指令同样用两个比较好。

网友H:
一个PID回路用一个PID参数,两个模块比较合适!

网友I:
工控365论坛

http://www.gongkong365.com/?fromuid=97677

去这里查看

网友J:
手册上面有编程实例,PID指令可以用很多次几路最好用几个模块,但是参数地址和输出地址不能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