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T语句不执行

楼主(2017-09-12):
台达DVP-32ES00T2Plc在运行中怎么不执行SET语句,请高手指点迷经。谢谢!

网友A:
看下后面有没有复位指令

网友B(2018-08-02):
没走到那步,看看复位啥的

网友C:
您Y14的 RST指令只有那一条吗?

如果只有那一条您可以试试将SET和RET这两指令调换一下上下位置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您Y14的 RST指令只有那一条吗?如果只有那一条您可...

或者向上面几楼说的那样检查一下是否有其他RST指令

网友D(2021-02-25):
你这一看就是RST哪里复位了,一般SET与RST成对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