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t语句怎么不能执行,求高手指点迷津

楼主(2017-09-12):
我是用台达DVP-32ES00T2PLC编的一个程序,手动部分正常(触摸屏)。但是自动时SET语句老是不被执行,感觉程序好像没错。请高手们指点一下!

网友A:
set语句前面的执行条件都没有满足  怎么会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语句前面的执行条件都没有满足  怎么会执行

我敢保证百分百的条件满足了

网友B:
传感器用的常开常闭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set语句前面的执行...

X3用的常闭点  条件满足了?

网友C(2018-03-12):
明显是X3常闭点没有导通

网友D:
首先X3要的是常闭的(常闭就是正常下是有输出的,至于高低电平就看你需要了)。然后就是X3感应到Y4没有停止动作,X3从感应到不感应时候才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