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AC24V控制回路烧保险

楼主(2017-09-12):
一个普通车床,控制变压器输出ac24v通过保险和给进电机线圈连接,电机通过点动按钮控制运转,现在电机正向运行没问题,反向运行时总是烧保险。电机正反向运行是通过齿轮离合控制的。如果是电机负载大,应该主回路空开跳啊,可是主回路空开一次也没跳过。而且所有有关的连接线都查了没问题。各位高手给支个建议吧。

网友A:
你没说清楚车床的正反向控制原理,到底是机械控制还是电离合器控制,机床型号最好能说下?因为控制形式很多不好判断。依你烧24V电压熔丝最有可能是电离合器控制。有可能反向的离合器线圈坏了或电刷磨损接触边缘而造成短路。总之短路了!用万用表测量,比较下两个离合器的电阻数值,以正向离合器电阻标准判断反向离合器的电阻,反向离合器电阻变小了,那反方向离合器的内部线圈发生了匝间短路损坏了,相同的电阻值说明排除了离合器,控制线路上有短路。因为电机回路与离合器回路不是同一概念,所以不会主回路断路器跳闸。

楼主:
机械控制正反转,电机只有一个方向运行

网友A:
还是没说清楚,把机床型号贴上!车床主轴电机都是同一方向旋转的。然后是C6xx系列机械离合器或C6xxx系列电离合器。C618以下的小车床主轴电机有正反转。现在无法给你判断!除了大型车床,一般普通车床电气是加工机床设备中电气控制回路最简单的接触器控制回路。比如C620车床电气就一个接触器单向电机控制加一个照明灯,其他什么都没有。

楼主:
解决了,问题出在电机点动按钮与档把外壳接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