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mcgs触摸屏与电脑连接问题

楼主(2017-09-12):
如图,触摸屏与电脑连接一直显示连接失败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A:
你连接触摸屏的时候电脑提示找到硬件安装驱动了吗?

USB不行的话试试网络IP地址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连接触摸屏的时候电脑提示找到硬件安装驱动了吗?USB...

显示的是连接上了已经

网友B:
更新一下驱动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