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最基础的问题

楼主(2017-09-13):
向大家请教一个最基础的问题,我一直不明白。热继电器的符号是什么?FR和KH有人说KH是新符号,有人说KH是电动机综合保护器,到底是什么?网友们的答复也是不一样的,有相关的国标规定吗?

网友A:
热继电器符号FR是对的,好像有相关的规定,就是器件没有国家标准命名时,可以用英文字母缩写。你百度参考一下国标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继电器符号FR是对的,好像有相关的规定,就是器件没有...

 没有查到相关的国标,您知道吗?

网友B:
    文字符号查GB7159

网友C:
这个没有标准,从学校里面出来就是用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文字符号查GB7159

引用 网友B:
文字符号查GB7159

GB7159已经废止了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文字符号查GB71...

废止??哪年废止的?没有吧,我孤陋寡闻了,你查一下现行标准,请告之。

楼主:
这个具体我也不清楚,听人好像应该换成了GBT20939了,我上的图可以仔细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