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线圈烧毁的原因

楼主(2017-09-13):
前几天工厂停电,来电后有几台接触器线圈烧毁,接触器是为变频器前进行供电切断用的,接触器前端为快速熔断器,在之前是抽屉柜的空开,电器元件都是施耐德的,我一直查不出原因。其实这个电气柜的设计是很脑残的,原来的电路是接触器一吸合就起动变频器,由于变频器不得电就会报故障,如果变频器真的报故障就自动控制就应该停止变频器运行,但是原来的图纸实现不了。

以上是原来的图纸

这个改过的图纸。

线圈烧毁的大概情况是线圈绕组烧断,缠绕线圈的塑料绝缘体被烧变形,线圈无法从接触器壳中取出。初步判断是电压过低,造成接触器线圈不能吸合,从而使接触器线圈电流为额定电流的几倍大,但是是什么原因造成电压降低的呢,难道是单向接地故障?之前变频器一直报接地故障。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A:
接触器得电的同时变频器启动运转,变频器会产生高次谐波,变频器对容量相对较大的电力系统影响不是很明显,而对容量较小的系统,谐波产生的干扰是不可忽视的,谐波的出现是对电网的一种污染,它使用电设备所处的环境恶化,接触器烧毁可能从这里着手对策,增加电抗器,或者滤波器,可以保护周边设备。

网友B:
看样子应该是电压低导致的线圈烧毁

网友C:
楼主第二章图改过的地方那个ZJ是什么?常闭点是啥?M是啥怎么都不体现啊

另外楼主说的问题我遇见过就是接触器一上电变频器就运行,进线一掉变频器就停止,这样变频器就会报故障,报欠压,其实你启动时可以增加个通电延时,就是接触器通电几秒钟之后才给启动命令,另外,可以把接触器的敞开点串到变频器故障点上,只有变频器接触合闸报的故障让他显示,变频器不合闸,变频器报故障就是无效

网友D:
如果你实在查不出原因,就在接触器控制线圈两端并联一个400V的压敏电阻,同时在接触器控制线圈回路串一个熔断器,注意压敏电阻要在熔断器后面,这样如果电压超过压敏电阻的话,熔断器就会熔断,而接触器线圈不会烧坏。这样可以找出一定的原因。

网友E:
这图纸原理图都有问题,我觉得。

网友F:
如下问题:

1)互感器装在变频器后就是个笑话,你会发现与前端的差别。

2)如果图纸设计不转工频运行,接触器与变频器怎么能同时动作?建议接触器线圈设一个单独的转换开关用来给接触器通电,然后再去考虑怎么启动变频器,也就是接触器的开关与变频器无关(除了开启变频器前单独通过转换开关给接触器线圈供电)

网友F:
另外,你这个接触器可以不用,直接换个断路器,如果要用,如我上面所述。接触器的控制与变频器独立开。

还有一种方法,通过时间继电器来控制变频器的启动,也就是接触器合上一段时间后再去控制变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触器得电的同时变频器启动运转,变频器会产生高次谐波,...

高次谐波会增加回路电流,但是接触器线圈是在变频器未运行的情况下烧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下问题:1)互感器装在变频器后就是个笑话,你会发现与...

互感器放在变频器下端确实不合适,由于频率的变化,常规的互感器不一定正确检测出线缆通过的电流,往往放在变频器上端,但是也只是起到检测功耗的作用。常用的做法是采用变频器的AO输出或是通讯读取。

改后的图纸中当转换开关转到自动的时候开接触器就吸合,然后通过继电器起动变频。由于600mm宽的柜内安装了四台22kw的变频器,由于输出线缆较长,配有电抗器,柜内空间狭小,改线困难,暂时只改到这一步。

楼主:
既然说起来了图纸设计的问题,在看看上面的图,多台风机共用一台接触器,但是热继电器能共用吗?通常的做法是每台电机一个热继电器,然后串起来,在其中一台风机出现问题后断开接触器。看看这两套图,一个河南城乡规划设计研究总院,一个上海市政设计研究总院,这些企业代表着国内设计院的总体水平,我这里还有天津华北市政总院的图,这些企业已经不是在搞设计,多数都是在抄袭,卖图纸,工地上没有设计代表,这次有错误,下次还是同样的图纸,同样的错误。

网友G:
还有一种可能,控制回路接线端子松动,造成过电流,也会烧坏交流接触器

网友H:
看大神评论也长见识!

网友I:
电压高会烧断线…………

网友J:
接触器在初始上电应该延时等电源稳定才能吸合正常工作,在上电初期不稳定阶段应该执行封锁,这个属于逻辑设置不当

网友K:
换个24v的接触器

网友L:
变频器前加接触.器通断。不可行。变频器也容易坏,

网友M:
不知道楼主指的几个接触器线圈烧毁是哪个,因为接触器只有1个。还是说几个继电器的线圈烧毁。应该是220V的继电器线圈烧毁吧?接触器线圈烧毁一般是电压过高或过低引起的,据判断应该是电压过低的情况。触头可能会有吸不牢的情况,可以检查下触头、听声音判断。也可以送电后直接量下电压看看。建议检查下零线情况,是否零线断开了,或是零线用底线代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不知道楼主指的几个接触器线圈烧毁是哪个,因为接触器只有...

一台柜内有四台变频器,同样的电路,由于一台没有上电,所以没有烧坏。重新换上了接触器到目前还没有出现烧坏的情况,不过为了保险在每个控制回路中增加了熔断器,原来只有一个10A微断。

网友N:
在变频器回路里接入接触器是设计错误。变频器的谐波会影响接触器的吸合,造成线圈发热烧毁,尤其是在电网波动大的地区。

网友M:
引用 网友N:
在变频器回路里接入接触器是设计错误。变频器的谐波会影响...

变频器主回路接接触器的情况非常常见,我们单位桥式起重机和斗轮机都是如此。接触器吸合后,变频器得电,变频器的启动通过端子或通讯实现。这个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关键是接触器控制回路要与主回路电源隔离开。

网友O:
楼主第二章图改过的地方那个ZJ是什么?常闭点是啥?M是啥怎么都不体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第二章图改过的地方那个ZJ是什么?常闭点是啥?M是...

如果图片看不清可以下载附件大图,图上写的很清楚。

网友P:
一般都是工作环境温度高  用久了 线圈绝缘层老化  自然就烧线圈了

网友Q(2018-02-08):
1、控制电源的电压偏低,导致线圈接线端子上的控制电压偏低,当电压低到一定程度,铁芯就不能吸合,此时线圈中的电流是正常维持电流的几倍(电流大小取决于电压的大小),时间一长,线圈就会因过度发热而烧坏。
2、线圈控制线偏长,尽管控制电源是正常的,但是由于线路压降的影响,导致线圈接线端子上的控制电压偏低,当电压低到一定程度,铁芯就不能吸合,此时线圈中的电流是维持电流的几倍(电流大小取决于电压的大小),时间一长,线圈就会因过度发热而烧坏。

3、线圈接线端子上的控制电压偏高(>1.1xUs),导致线圈过度发热而烧坏。例如:将380V电压施加于220V线圈,大约15分钟左右就会烧坏,电压越高,线圈烧坏所需的时间越短。

觉得长时间过电压的可能性不大,最大的可能性是控制回路绝缘降低,出现漏电流造成电压过低,从而造成接触器线圈的烧坏。